香水城指导一下-STM32_USB-FS-Device_Lib_V3.0.1的Mass_Storage

楼主(2009-08-06):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0.1的Mass_Storage例子问题直接编译后烧到
STM32F103ZET6板上插到USB口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基本照32F10E-EVAL板画的,USB虚拟串口程序可以跑起来,用的SRAM为IS61LV25616-10TI NAND为K9F1G08 这些用3.1库测试程序都可以通过.用的是IAR530环境 香水城版主出来指导一下.

楼主:
用的是IAR530环境.

网友A:
“无法识别USB设备”,出现这个现象的可能性太多了,只能一步一步地调试检查。关键是要看你的枚举过程是否正确。

楼主:
好的.我再埋头苦干找问题.

网友B(2011-06-14):
请问,如果枚举成功,可是不能发送数据到下位机,我发送数据并不产生中断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