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要将PLL连接到Vdda引脚上?

楼主(2009-08-06):
为什么STM32要将PLL回路连接到VDDA上,而不是VDD上,不知道ST是如何考虑的,难道是因为数字电路电压波动太大,才将PLL放在VDDA上的吗?由于VDDA在应用中有可能采取特殊方式供电(目的是让VDDA电压更加稳定,降低噪声,提高ADC精度),如果将PLL放在VDDA上,一旦VDDA失电,CPU将不能工作,并且VDDA失电将导致数据备份寄存器数据丢失,当然正常情况下VDDA和VDD基本同时断电,为了让芯片能适应更多应用,希望ST能做个改进!!!!

网友A:
PLL部分是模拟电路,遵循模拟数字分开供电的原则,PLL由VDDA供电。

另外请注意:VDDA和VDD必须同时上电、断电,任何时候两者压差不能超过300mV。

楼主:
我现在说的是我希望ST能作个改进,如果说,不愿意修正,我们也没有办法,照你们说的用,我希望我们的ST生产的都是好用的!!

网友B:
呵呵,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