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接(网桥)和覆盖功能只能选择其一么?

楼主(2009-08-06):
各位大虾:
      好!
      请教一个问题:
      普通的无线路由(具有无限网桥功能的),在使用时,是否是无限网桥功能和无线网络覆盖功能只能选择其一?!
      比如linksys的54m路由器,如果想两个无线局域网互联,是否至少需要4台linksys?!~(其中2台负责网桥功能;另外两台各负责两端的无线局域网覆盖)????

楼主:
补充一点:而且负责无线覆盖的linksys和负责无线桥接的linksys之间只能通过网线(有线)连接?!

网友A:
功能上只能二选一。

楼主:
谢谢chunyang!!
也就是说必须至少4台才可以连通并且覆盖2个局域网~~~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不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