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我一直都申请不到license啊?

楼主(2009-08-06):
请问各位大侠,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楼主:
:(
哪位知道的,情告诉小弟;
谢谢

网友A(2009-10-28):
我倒是申请过一次,但是换电脑就没用了,直接用**版的比较省事,有没有代码大小限制,找我要,xuzhen686@163.com
我用**版一直都很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