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输入运放 隔直问题

楼主(2009-08-06):
信号输入运放 隔直问题,

一般信号输入运放用电容耦合的话,需要在电容另一端对地接一个电阻,用来提供直流通路
但是我不明白是不是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都需要对地接一个电阻。例如图1和图2

我觉得同相输入,电容耦合后应该再对地接一个电阻

但反相输入电容耦合后是否需要对地接个电阻呢?

另外直流通路是如何提供的?

请大侠讲讲,最好一看就能明白,呵呵

网友A:
运放工作需要给输入提供偏置电流(直流)回路

图1的R1必需,图2的R4不需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楼主是想问图2中的R7要不要接上去吧?
可以不接。

网友C:
图2的R7可以不接,偏置电流可以从反馈回路流,但是图1不加接地电阻同相端的偏置电流就没地方流了。

网友D:
图2的R7是蛇足

楼主:
4楼,请问,图2如何从反馈回路流?
图1为什么不能从反馈回路流呢?

网友E:
图一,不加R1,前面有电容隔直,哪有电流,因为基极偏置电流是直流
图二,显然可以从输出反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