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485和422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最近接触232 485 422 CAN比较频繁,被弄的头晕,本来脑子就不好使,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232转485/422的隔离的板子,不想做得复杂,所以485只接收不发送,然后在485那端,如何实现422通讯呢,不另外加422收发芯片如MAX490.只收不发,望指教。用的是ADM2483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422是全双工的485,如果485的传输方向固定,本身就和422是兼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有点明白了,可是实际接线的话还是不大明白,我想用跳线处理选择。可是422是四线的,那我方向定了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二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只能在收或发中选择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谢您这么及时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