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Cortex M3核第一版和第二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06):
差别大否?

网友A:
肯定能fix 一些bug

网友B:
第二版具有以下优越性:
--极高的运算能力和中断响应能力;
--采用纯Thumb2指令集,代码存储密度高;
--采用先进的ARMv7架构,具有带分支预测功能的3级流水线,再配合优越的  总线矩阵系统,使得代码执行速度高达1.25MIPS/MHz;
--低延迟中断处理机制,并集成了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具有存储器保护单元,内嵌系统时钟;
--调试和跟踪能力大大增强;
--具有标准的JTAG调试接口和串行调试接口。

网友B:
ARM Cortex-M3内核处理器
100主频
紧密耦合的巢状向量中断控制器
确定型中断
唤醒中断控制器允许按照中断优先级自动唤醒
存储保护单元
4个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掉电模式,深度掉电模式

网友C:
这是那个厂家的 怎么还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D:
与楼上的同问,没有看到自家介绍

楼主:
找到了NXP Cortex-M3产品LPC1700系列ARM的中文介绍,共享哈

网友E:
NXP的M-3核,优越性是有目共睹的,和华荣汇的合作也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