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把外存储器里的数据传入电脑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09-08-06):
本人正在设计一个小系统,最后要把出入闪存或者是fifo里的数据输入电脑并画成曲线,有什么方法最简单,能最快时间做成啊?谢谢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串口,USB口比较适合

网友B:
串口容易开发
USB速度比较快

楼主:
USB好像很麻烦啊。。最简单的,PCI怎么样?不要求传输速度,只要最简单就行。

网友B:
PCI?没搞过,貌似很高深的说
串口最简单了,传输速率最高能到115200bit/s
usb有点麻烦,但没你想象的麻烦,呵呵

网友C:
最好用串口,其次USB,再其次PCI

网友D:
并口速度快,简单,便宜可以到2MB/S
用EPP 协议和8051 总线的时序差不多

网友E:
  并口不太可取,还是USB好

网友F:
usb不错,要是图简单用串口也行,但是现在新电脑上有串口的机器不多了。笔记本很多都没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