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文活动】液晶ESD和PCB温升故障分析

楼主(2009-08-06):
【有奖征文活动】液晶ESD和PCB温升故障分析
------------------------------------
一个带液晶显示的温度控制器故障分析及改进报告
l问题提出:
在开发一款带液晶显示的温度控制器的过程中,
碰见两个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
液晶显示无法通过-8KV的接触ESD测试;静电测试后液晶显示不全,而很容易通过了12KV的空气放电;
背景:企业内部标准是通过ESD的标准是接触放电±8KV,空气放电通过±12KV;
2、
控制器采用开关电源设计,PCB电路板的温升导致温度显示明显偏高环境温度;
而在以往设计用电池供电的类似产品中,没有该问题。
l问题分析:
针对液晶显示无法通过-8KV的接触ESD的问题:
1.
分析出液晶显示不良到底是什么问题:费了不少功夫把27个引脚的液晶全部换下,重新换上新的LCD,结果段码显示不全依旧;
2.
开始怀疑静电测试中,LCD没有坏,可能是液晶驱动芯片出了问题,重新换掉驱动液晶32脚的贴片MCU,显示正常,定位驱动芯片被静电打坏;
3.
增加串联电阻提高驱动液晶MCU的抗干扰的能力,重新做试验失败;
4.
建议改LCD的外壳设计,延长静电测试点与MCU引脚的距离,公司层面**不该外壳,方案不成立;
5.
建议增加液晶接地的面积,或增加铁环,消除静电,改PCB和改液晶成本太大,放弃此方案;
6.
建议在液晶表面增加抗ESD薄膜,找了几个样品,经过多次做试验,仍然通过不了试验;
7.
其它的方案,效仿手机贴膜,PTC薄膜――――――

针对PCB电路板的温升导致温度显示明显偏高的问题:
1.
分析电路中可能产生的温升情况:一方面是开关电源芯片,温升参数分析高于环境温度7℃;另一方面是单片机的温度身高的情况;
2.
电路设计,一方面:DC/DC设计中,PCB布局上已经考虑到发热情况,让开关电源与温度传感器尽量的远;另外一方面是单片机MCU无法与温度传感器太远,处于电路板的中央;
3.
用红外热成像仪分析电路板的发热情况:发现开关电源温度比实际温度高7摄氏度;单片机的温度比环境温度高5摄氏度;
4.
在温度箱中,用专业温度采集工具,精确的分析出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高出多少。模拟温控器的安装高度,在通风的环境中模拟,在封闭的环境中模拟,把温控器导致,让放热电路处于不同的方位,分析出电路板的温升情况,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高出环境温度2摄氏度左右;
5.
改温度传感器附近PCB的布线,减少温度传感器底下覆铜;
6.
改变温度传感器引脚的长度,以及弯折情况;
7.
最后的办法软件补偿温度差;
l问题解决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
针对液晶显示无法通过-8KV的接触ESD的问题;最后我们通过采用贴PTC膜,并且膜一定要盖住液晶的27个引脚,并超过一个毫米,成功通过了静电测试试验;
针对PCB电路板的温升导致温度显示明显偏高的问题:最后我们改了PCB温度传感器的覆铜,改变了温度传感器引脚的长度和弯折情况,经过反复测试,加上0.9摄氏度的温度软件补偿,实现了温度的准确控制。

谢谢!
菁菁木华
2009-08-05

网友A:
先酷后看

网友B:
2楼的沙发质量不过硬

网友C:
12864的LCD模块也是要加个PVC膜,才通过了ESD测试的.....

网友D:
使用水性聚氨酯把LCD和关键部分封住后烘干成型(做一个小工装),加大ESD放电距离的同时还能防水防潮,同时还比较美观。

网友E:
呵呵,支持
软件上可定时刷屏,刷新显示.很多产品容许静电放电过程LCD显示出现异常,但不能死机和重启.此时通过软件定时刷新屏幕,干扰一过,显示完全正常了.
温度测试异常,是要和综合设计和补偿,

网友F:
看起来似乎是离我很遥远的东西,我现在才刚开始学51.。。。。。。。
过两天也弄块儿液晶玩玩儿。

网友G:
液晶应用过程中确实 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此帖甚好。。呵呵

网友H(2009-09-08):
根据以上分析,
针对液晶显示无法通过-8KV的接触ESD的问题;最后我们通过采用贴PTC膜,并且膜一定要盖住液晶的27个引脚,并超过一个毫米,成功通过了静电测试试验;

这点不敢苟同!

看来你还没有找出,具体的原因!

网友I(2011-06-11):
静电还是要在电路中给找个通路给泄掉比较可靠,堵担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