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行比并行传输速率快呢?

楼主(2009-08-06):
并行总线里面一次可以传送多个二进制的数字,串行总线是一次只能传送一个二进制数字,为什么现在的串行总线确比并行总线快呢?比如,PCI-E比PCI快得多?

网友A:
并行总线受到各个传输线间skew的影响,加上又是单端的信号线,跑不了那么高速率。
串行普遍采用差分信号,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的可以跑很高的速率。

网友B:
在相同信号频率下,一定是并行传输快,但随着信号频率的上升,并行信号线之间的互扰会越来越厉害,而采取适当措施抑制或降低这种窜扰对大量的并行信号线而言并不容易,要付出的成本会很高,而串行通讯因信号线单一并无存在这种互扰,只要器件的工作速度可以比并行传输高出位宽倍数以上如×8倍,串行通讯就更快了,而现代技术条件下,器件的工作频率容易做得很高,成本却明显低于基于并行传输的互扰抑制付出,所以高速通讯趋于串行技术就很正常也属必然了。

楼主:
多谢chunyang的深入简出的介绍,还有2楼sleepybear. 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的驱动吧,可摩尔定律也有局限,当器件的频率不能再高时,总线的速率可怎么提高?

网友C:
“当器件的频率不能再高时”,总线必然有开始向多组并行发展:)
PCI-E实际上就是多组并行的,最多16X

高速串行总线的一个成功应用就是SATA接口的硬盘,3G bps,但随着人们对速度的狂热追求,竟然想到用N多Flash、用一堆内存条来做硬盘用,于是3G bps也变得不够用了,于是人们就搞SATA阵列(其实也算是并行),给更快的RAMDisk2做上双STATA口,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后来由出了变 态级的怪物盘:由于速度实在是太快太快了,于是只好做成PCI-E板卡,毕竟人家PCI-E可以最多16路一起传输:)

本来想贴个怪物级的RAMDisk卡的,没找到,那就来看看这个BT级怪物SSD卡:

不错,它就是个“硬盘”,只用了PCI Express 2.0 x4接口,速度可真BT哦:
持续读取带宽:1500MB/s(32k数据包)
持续写入带宽:1400MB/s(32k数据包)
读取IOPS操作:186000(4k数据包)
写入IOPS操作:167000(4k数据包)
潜伏期:<50微秒(非常惊人)

呵呵,你没看错,单位也没打错,是真正的兆字节每秒哦~~;P

网友D:
有一个形象的例子,
你每次运16个皮球和每次运一个皮球相比,那个更容易些?

网友E:
如果能做到N个“完整且同质”的传输线平行传输数据,到底是哪个传输速度快呢?结论不难吧。
关键是“完整且同质”的平行传输线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另外由于传输线的非同质性(至少不存在绝对的同质性),当到达一定的频率后,并行数据的同步变得相当困难(特别是长距离传输)。所以,现在在高速传输方面,平行传输已经被另外的一个概念——多路传输(异步),所取代。

楼主:
21IC论坛的高手真多呀!
谢谢XWJ的贴图。看来技术的发展也是螺旋式上升,就像生物体最本质的组成DNA一样,螺旋结构。

网友B:
PCIE就是多路异步传输的,在此,“多路”和“并行”不是同一概念。

网友F(2012-12-23):
学习了,谢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