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比较 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各位老师好。。。我做的是对一个输入信号进行比较,我比较器的基准电压给的是0.05v.我的输入电压最大是1v,当输入电压达到0.05v时,比较器产生变化,从而报警。。但现在发现比较器反转时,会影响输入电压的值。。。后来加了个电压跟随器还是不行。。还想请各位大师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A:
LM393时比较器不时运放,你用它来做跟随是不行的。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做小信号跟随时建议选用噪声小和FET管输入的运放。其次,小信号比较比较难做,过零点的时候容易出现毛刺,楼主能不能将信号放大到1到2V再进行比较呢

网友C:
不必上面那么麻烦,将楼主的电路进一步简化就可以了。
见图。
并且改用单电源解决。

网友B:
小弟刚接触模拟电路,楼上图看的不太明白,为何要做这样的改进呢?请指教。

网友C:
比较器就像个比较器,3脚由R22、R23分压得到约50mV(即楼主要求的0.05V)电压,2脚输入与3脚比较,高于3脚则灯亮,回差约5mV。
当然,保险起见,最好在三极管的BE并一个5.1k的电阻。

网友D:
回复4楼,那个100K的正反馈电阻是做什么用呢?小弟新手不是很明白

楼主:
感谢。。。我这就去试下。。。再来汇报。。。

网友C:
7F:
产生回差

网友B:
4楼的图我懂了。那那个5V需不需要基准源呢?我怀疑如果用普通的5V供电,因为纹波过大会导致3脚抖动,最终导致输出的过零点有毛刺。如果用FPGA测频要求精度为10的负六次方能使用该方案么?

网友E:
已经有回差了,可以对付电源纹波。
5V分压到50mV,缩小100倍,假如100mV的纹波,分压后的影响是1mV

网友C:
1、"如果用FPGA测频要求精度为10的负六次方",那还要FPGA干嘛?随便一个51单片机都可以实现的。用FPGA来做,除非纯粹为了学习,否则应该做得更好;理论上只要如果使用高稳定的有源振荡器,加上FPGA,可以实现10-8
2、“如果用FPGA测频要求精度为10的负六次方”,这与整形电路有一定关系,但关系不大。如果你的频率计的带宽很宽,达几百兆以上,那么前面的电路可能太过简单了。

网友B:
12楼说的没错,测频的要求是在20M以上,所以才用FPGA,我测频分了两路,低于400K用的是LM311,高于400K用的是TLC3116,都是用简单的迟滞回路搭的,信号到15M能够测到10的负六次方,因为信号源的原因只能看到这么多了。请问达百兆以上,电路不那么简单了那应该是个什么设计思路呢?该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