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O口复用问题

楼主(2009-08-06):
请教一下,STM8S207的SPI的复用IO口,当SPI设置为从设备,使能SPI后,SPI的其中的输出口就不能再恢复成GPIO了么。规格书上是说“当复用功能使能时,复用功能模块接管了输出锁存寄存器(Px_ODR)并强制Px_ODR相应的位为1。”
我现在怎么设都没办法将其中的输出口置低了。

网友A:
你引用的这段话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