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P编译不通过的问题(应该只是小毛病吧……)

楼主(2007-03-15):
只是解决不了……

IAP_Command[0]=52;
IAP_Command[1]=0;
IAP_Command[2]=4;
IAP_Command[3]=Fosc/1000;

iap_entry (IAP_Command,IAP_Result);

编译报错:Error   : (Serious) C3026E: wrong number of parameters to '<integer constant>'
Jibaku.cpp line 33

难道那里设错了?

网友A:
RE

IAP不是这样用的。

iap_entry 是一个函数指针。
首先要注意它的初始化,其次是它的使用方式。

详情请参看教材上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