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查ASII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15):
譬如,送 '1'就是1的ASII码,lcd会显示1,倘若要显示20h里的值怎么办?
已知一个数,如何知道他的ASII码?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常用ASCII 码对照表

你得做一个表格,用查表方法来转换.

点这里下"ASCII码速查工具"  45K 非常COOL的小东东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5201615982.rar

     目前计算机中用得最广泛的字符集及其编码,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局(ansi)制定的ascii码(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它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定为国际标准,称为iso 646标准。适用于所有拉丁文字字母,ascii码有7位码和8位码两种形式。
    因为1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21=)2种状态:0、1;而2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22)=4种状态:00、01、10、11;依次类推,7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27=)128种状态,每种状态都唯一地编为一个7位的二进制码,对应一个字符(或控制码),这些码可以排列成一个十进制序号0~127。所以,7位ascii码是用七位二进制数进行编码的,可以表示128个字符。
    第0~32号及第127号(共34个)是控制字符或通讯专用字符,如控制符:lf(换行)、cr(回车)、ff(换页)、del(删除)、bel(振铃)等;通讯专用字符:soh(文头)、eot(文尾)、ack(确认)等;
    第33~126号(共94个)是字符,其中第48~57号为0~9十个阿拉伯数字;65~90号为26个大写英文字母,97~122号为26个小写英文字母,其余为一些标点符号、运算符号等。
    注意:在计算机的存储单元中,一个ascii码值占一个字节(8个二进制位),其最高位(b7)用作奇偶校验位。所谓奇偶校验,是指在代码传送过程中用来检验是否出现错误的一种方法,一般分奇校验和偶校验两种。奇校验规定: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1的个数必须是奇数,若非奇数,则在最高位b7添1;偶校验规定: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1的个数必须是偶数,若非偶数,则在最高位b7添1。
    为了便于查询,以下列出ascii码表:常用ascii 码对照表
    第128~255号为扩展字符(不常用),如需要请下载:完整的8位ascii字符表

Char  Dec  Oct  Hex | Char  Dec  Oct  Hex | Char  Dec  Oct  Hex | Char Dec  Oct   Hex
-------------------------------------------------------------------------------------
(nul)   0 0000 0x00 | (sp)   32 0040 0x20 | @      64 0100 0x40 | `      96 0140 0x60
(soh)   1 0001 0x01 | !      33 0041 0x21 | A      65 0101 0x41 | a      97 0141 0x61
(stx)   2 0002 0x02 | "      34 0042 0x22 | B      66 0102 0x42 | b      98 0142 0x62
(etx)   3 0003 0x03 | #      35 0043 0x23 | C      67 0103 0x43 | c      99 0143 0x63
(eot)   4 0004 0x04 | $      36 0044 0x24 | D      68 0104 0x44 | d     100 0144 0x64
(enq)   5 0005 0x05 | %      37 0045 0x25 | E      69 0105 0x45 | e     101 0145 0x65
(ack)   6 0006 0x06 | &      38 0046 0x26 | F      70 0106 0x46 | f     102 0146 0x66
(bel)   7 0007 0x07 | '      39 0047 0x27 | G      71 0107 0x47 | g     103 0147 0x67
(bs)    8 0010 0x08 | (      40 0050 0x28 | H      72 0110 0x48 | h     104 0150 0x68
(ht)    9 0011 0x09 | )      41 0051 0x29 | I      73 0111 0x49 | i     105 0151 0x69
(nl)   10 0012 0x0a | *      42 0052 0x2a | J      74 0112 0x4a | j     106 0152 0x6a
(vt)   11 0013 0x0b | +      43 0053 0x2b | K      75 0113 0x4b | k     107 0153 0x6b
(np)   12 0014 0x0c | ,      44 0054 0x2c | L      76 0114 0x4c | l     108 0154 0x6c
(cr)   13 0015 0x0d | -      45 0055 0x2d | M      77 0115 0x4d | m     109 0155 0x6d
(so)   14 0016 0x0e | .      46 0056 0x2e | N      78 0116 0x4e | n     110 0156 0x6e
(si)   15 0017 0x0f | /      47 0057 0x2f | O      79 0117 0x4f | o     111 0157 0x6f
(dle)  16 0020 0x10 | 0      48 0060 0x30 | P      80 0120 0x50 | p     112 0160 0x70
(dc1)  17 0021 0x11 | 1      49 0061 0x31 | Q      81 0121 0x51 | q     113 0161 0x71
(dc2)  18 0022 0x12 | 2      50 0062 0x32 | R      82 0122 0x52 | r     114 0162 0x72
(dc3)  19 0023 0x13 | 3      51 0063 0x33 | S      83 0123 0x53 | s     115 0163 0x73
(dc4)  20 0024 0x14 | 4      52 0064 0x34 | T      84 0124 0x54 | t     116 0164 0x74
(nak)  21 0025 0x15 | 5      53 0065 0x35 | U      85 0125 0x55 | u     117 0165 0x75
(syn)  22 0026 0x16 | 6      54 0066 0x36 | V      86 0126 0x56 | v     118 0166 0x76
(etb)  23 0027 0x17 | 7      55 0067 0x37 | W      87 0127 0x57 | w     119 0167 0x77
(can)  24 0030 0x18 | 8      56 0070 0x38 | X      88 0130 0x58 | x     120 0170 0x78
(em)   25 0031 0x19 | 9      57 0071 0x39 | Y      89 0131 0x59 | y     121 0171 0x79
(sub)  26 0032 0x1a | :      58 0072 0x3a | Z      90 0132 0x5a | z     122 0172 0x7a
(esc)  27 0033 0x1b | ;      59 0073 0x3b | [      91 0133 0x5b | {     123 0173 0x7b
(fs)   28 0034 0x1c | <      60 0074 0x3c | \      92 0134 0x5c | |     124 0174 0x7c
(gs)   29 0035 0x1d | =      61 0075 0x3d | ]      93 0135 0x5d | }     125 0175 0x7d
(rs)   30 0036 0x1e | >      62 0076 0x3e | ^      94 0136 0x5e | ~     126 0176 0x7e
(us)   31 0037 0x1f | ?      63 0077 0x3f | _      95 0137 0x5f | (del) 127 0177 0x7f

实用工具 -> ASCII 码表

控制字符
二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缩写     解释
0000 0000     0       00     NUL    空字符(Null)
0000 0001     1       01     SOH    标题开始
0000 0010     2       02     STX    正文开始
0000 0011     3       03     ETX    正文结束
0000 0100     4       04     EOT    传输结束
0000 0101     5       05     ENQ    请求
0000 0110     6       06     ACK    收到通知
0000 0111     7       07     BEL    响铃
0000 1000     8       08     BS     退格
0000 1001     9       09     HT     水平制表符
0000 1010    10       0A     LF     换行键
0000 1011    11       0B     VT     垂直制表符
0000 1100    12       0C     FF     换页键
0000 1101    13       0D     CR     回车键
0000 1110    14       0E     SO     不用切换
0000 1111    15       0F     SI     启用切换
0001 0000    16       10     DLE    数据链路转义
0001 0001    17       11     DC1    设备控制1
0001 0010    18       12     DC2    设备控制2
0001 0011    19       13     DC3    设备控制3
0001 0100    20       14     DC4    设备控制4
0001 0101    21       15     NAK    拒绝接收
0001 0110    22       16     SYN    同步空闲
0001 0111    23       17     ETB    传输块结束
0001 1000    24       18     CAN    取消
0001 1001    25       19     EM     介质中断
0001 1010    26       1A     SUB    替补
0001 1011    27       1B     ESC    溢出
0001 1100    28       1C     FS     文件分割符
0001 1101    29       1D     GS     分组符
0001 1110    30       1E     RS     记录分离符
0001 1111    31       1F     US     单元分隔符
0111 1111   127       7F     DEL    删除

可显示字符
二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字符
0010 0000    32       20       空格
0010 0001    33       21        !
0010 0010    34       22        "
0010 0011    35       23        #
0010 0100    36       24        $
0010 0101    37       25        %
0010 0110    38       26        &
0010 0111    39       27        '
0010 1000    40       28        (
0010 1001    41       29        )
0010 1010    42       2A        *
0010 1011    43       2B        +
0010 1100    44       2C        ,
0010 1101    45       2D        -
0010 1110    46       2E        .
0010 1111    47       2F        /
0011 0000    48       30        0
0011 0001    49       31        1
0011 0010    50       32        2
0011 0011    51       33        3
0011 0100    52       34        4
0011 0101    53       35        5
0011 0110    54       36        6
0011 0111    55       37        7
0011 1000    56       38        8
0011 1001    57       39        9
0011 1010    58       3A        :
0011 1011    59       3B        ;
0011 1100    60       3C        <
0011 1101    61       3D        =
0011 1110    62       3E        >
0011 1111    63       3F        ?
0100 0000    64       40        @

可显示字符
二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字符
0100 0001    65       41        A
0100 0010    66       42        B
0100 0011    67       43        C
0100 0100    68       44        D
0100 0101    69       45        E
0100 0110    70       46        F
0100 0111    71       47        G
0100 1000    72       48        H
0100 1001    73       49        I
0100 1010    74       4A        J
0100 1011    75       4B        K
0100 1100    76       4C        L
0100 1101    77       4D        M
0100 1110    78       4E        N
0100 1111    79       4F        O
0101 0000    80       50        P
0101 0001    81       51        Q
0101 0010    82       52        R
0101 0011    83       53        S
0101 0100    84       54        T
0101 0101    85       55        U
0101 0110    86       56        V
0101 0111    87       57        W
0101 1000    88       58        X
0101 1001    89       59        Y
0101 1010    90       5A        Z
0101 1011    91       5B        [
0101 1100    92       5C        \
0101 1101    93       5D        ]
0101 1110    94       5E        ^
0101 1111    95       5F        _
0110 0000    96       60        `

可显示字符
二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字符
0110 0001     97      61        a
0110 0010     98      62        b
0110 0011     99      63        c
0110 0100    100      64        d
0110 0101    101      65        e
0110 0110    102      66        f
0110 0111    103      67        g
0110 1000    104      68        h
0110 1001    105      69        i
0110 1010    106      6A        j
0110 1011    107      6B        k
0110 1100    108      6C        l
0110 1101    109      6D        m
0110 1110    110      6E        n
0110 1111    111      6F        o
0111 0000    112      70        p
0111 0001    113      71        q
0111 0010    114      72        r
0111 0011    115      73        s
0111 0100    116      74        t
0111 0101    117      75        u
0111 0110    118      76        v
0111 0111    119      77        w
0111 1000    120      78        x
0111 1001    121      79        y
0111 1010    122      7A        z
0111 1011    123      7B        {
0111 1100    124      7C        |
0111 1101    125      7D        }
0111 1110    126      7E        ~

网友B:
汉字的那个(应该不叫ASCII吧?)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C:
楼主应该知道

不是所有ASCII码都可以显示,这一点tyw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个表中明确标注出“可显示字符”和“控制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