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问题:can't halt and make arm enter debug mode

楼主(2007-03-17):
我把自己编写的软件烧写入flash中,再想通过AXD调试时出现:can't halt and make arm enter debug mode。用flashpgm烧写也不行,flashpgm的reset功能也没法用。在烧写程序之前这些都是好的。现在确认硬件上没有问题。我被这个问题搞了几天了,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各位高人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楼主:
flashpgm烧写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unable to put target into background mode

楼主:
降低了jtag的速率也不管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多试试几次就行了

flashPgm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尽量用低版本的,可能你用的是简易的WIGGLER。
这种情况多试试几次。

楼主:
怎么试都没有用啊

楼主:
哈哈,已经知道问题啦

网友B(2008-06-25):
楼上的

楼上的说一下是什么问题,我的也是啊

网友C(2010-03-08):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ARM单片机内部的FLASH出现了混乱,你可以用ARM单片机的ISP接口,先把单片机内部的FLASH清空。然后再进行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