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ucoS在PLC2131上移植问题

楼主(2007-03-18):
我使用的是EASYARM2131学习板.我把下载的UCOSII的原文件拷到到目录的Source文件夹中,然后打开UCOS_Exemple.mcp.并编译.提示错误Error   : C2933E: type disagreement for 'OSTaskStkInit'
Os_cpu_c.c line 70
说调用OSTaskStkInit类型不一致,但我打开原文件中的os_Task文件看,没有什么问题. psp =(void*)OSTaskStkInit(task, pdata, ptos, 0);强制转换成指向任意类型的指针.
每本书中都是这么用.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RE

您可以参考一下光盘上现成的uc/os例程,这些例程都是编译链接通过了后才发布的。

楼主:
能不能发个UCOSii的原代码给我

我使用的就是光盘上的例程,是第1章-移植μCOS-II到ARM7 中的程序.
我要做的好象就是把UCOS的原代码考入Source文件夹中.然后打开UCOS_Exemple.mcp再编译.就出现上面的现象.
要出问题也只有ucos原代码出问题.
所以能不能把你们做实验的那个UCOS原代码发给我.
谢谢了

网友A:
RE

出于版权考虑,我们不能提供。抱歉了!
建议您购买邵贝贝翻译的那本书,书配套的光盘里有源码。何况此书也是学ucos必备的。

楼主:
再问

我再问一下,是不是只要得到那个原代码,拷入source文件夹,例程就可以编译通过?
如果不能那还要进行哪些操作?
谢谢

网友A:
RE

将正确的源码拷贝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您对移植的具体知识比较迷惑,不想费太多时间自己动手去解决未知的各种小问题,请您购买《深入浅出ARM7——LPC213X/LPC214X(下册)》。

楼主:
RE

谢谢了
我已经购买了贵公司的书了,现在准备用UCOS做论文.

楼主:
re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下了ucos2.52.拷贝到source文件夹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