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2007-03-23):
ov, COM, RF, TI
用PIC16F877写的,想把TMR0记数值输出到RB口显示,时钟源为外部RA4/TOCK1输入.可是死活没输出,请帮忙看一下
;
INITIAL:    CLRF      TMR0
            CLRF      INTCON
            BSF       STATUS,PR0
            MOVLW     H'037'
            MOVWF     OPTION_REG
            MOVLW     H'000'
            MOVWF     TRISB
            MOVWF     TRISC
            BCF       STATUS,PR0
DoCommonRout1:
            MOVF      TMR0,W
            MOVWF     PORTB
            GOTO      DoCommonRout1
            NOP

网友A:
程序怎么样 不知道 不过STATUS 里面 有没有PRO 这个位啊?

程序怎么样 不知道 不过STATUS 里面 有没有PRO 这个位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记数间隔是多少?

  如果你的记数间隔是1s的话 带上256的预分频 是一下什么都没有的

  初学者 来学习的

网友B:
RP0吧?

猜楼主在做bank切换

网友C:
建议

你好像寄存器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