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E058完全工作

楼主(2007-03-23):
想换77E058,可是发现三片全不工作,测晶振起振,测ALE脚刚上电有输出波形,然后就没反
映了,但同时晶振还在工作。怀疑是进入掉电或空闲模式,但是清PCON无效。以下就是测试
程序,在78E058上工作正常。用的编程器不论是选 77E058还是77E58全是一个样。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sbit flag=P2^0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t )

{
    while( tt-- )
    {
        ;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b;
          PMR=PMR|0x01;

PCON=0;
 //      com_initialize();
 while(1){
 //     b=(unsigned char)com_getchar();
 flag=1;
  Delay(32056);
  Delay(32056);
  Delay(32056);
  Delay(32056);

/*   if(b!=0xff)
          {

             com_putchar(b+1);

      Delay(1256);
              }
    //    com_putchar('a');*/
    flag=0;
    Delay(32056);
    Delay(32056);
    Delay(32056);
    Delay(32056);
    }

     }

网友A:
随便说说

  有没有看门狗什么东东,是不是它在搞鬼.

楼主:
不是看门狗

看门狗没开。我查了两次了,还专门加了喂狗语句,但是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78E58的程序肯定能在77E58上跑的呀

78E58的程序肯定能在77E58上跑的呀,77E58的狗默认是关的,不象C8051F是默认打开的

楼主:
还没解决,换了77E516

还没解决,换了77E516,可以用了,哪位用过77E058,请教了

楼主:
还没解决,谁正在用请告知一声

楼主:
还没解决,难道没人用过?

网友B:
个人见解

1 示波器测量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要注意电源)
2 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3 是否进入了低电工作模式

实在不行使用正常的兼容MCU把电路调试通过了再调试不成功的MCU

楼主:
谢谢楼上

用示波器看了,晶振正常,每次刚一上电,ALE输出也正常,但是过一秒钟无输出,但晶振振荡正常。
我已换了77E516,一切正常。但是太贵了,而且没必要,最终产品还要用77E58,但是77E58停产了,目前只能买到77E058.所以不解决,这以后还是麻烦。

网友B:
连上仿真器看看

楼主:
没有仿真机,不用那玩意。同样程序我烧别的片子一点问题

网友A:
随便说说

把DATASHEET完整认真看一遍,绝对搞定问题,DATASHEET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