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AVR编译器问题,谢谢!

楼主(2007-03-25):
命令编译后: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3.4.6
Copyright (C)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mpiling C: hello.c
avr-gcc -c -mmcu=atmega162 -I. -gstabs -DF_CPU=73728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undef -Wa,-adhlns=obj/hello.lst  -std=gnu99 -Wundef -MD -MP -MF .dep/hello.o.d hello.c -o obj/hello.o
In file included from hello.c:5:
d:/WinAVR/avr/include/avr/signal.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header file is obsolete.  Use <avr/interrupt.h>."
In file included from hello.c:6:
d:/WinAVR/avr/include/avr/delay.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file has been moved to <util/delay.h>."
hello.c: In function `main':
hello.c:92: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95: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01: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04: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06: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 In function `__vector_15':
hello.c:181: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85: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04: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08: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 In function `Get_pulse_num':
hello.c:220: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象这样的警告是怎么回事?
特别是以下:
hello.c:181: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85: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04: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08: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谢谢指教!帮帮忙吧!

楼主:
出现问题的代码:

告警:

hello.c: In function `main':
hello.c:94: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97: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05: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08: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110: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 In function `__vector_15':
hello.c:203: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07: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28: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32: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 In function `Get_pulse_num':
hello.c:244: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 In function `display_pul_num':
hello.c:287: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89: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hello.c:291: warning: array subscript has type `char'

我定义的结构体:

//脉冲记录使用的全局变量:
struct Port_count
{
    long long pul_count;           //端口脉冲计数器
    char Lhold_count;              //端口高电平保持计数器
    char Hhold_count;              //端口堤电平保持计数器
}port_c[16]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出现问题的代码:
.......
if(port_c.Hhold_count >= 3)
........

port_c.Hhold_count = 0;     //计数器清零

...........

if(port_c.Lhold_count >= 3)

..........

port_c.pul_count += 1;        //脉冲计数器加一

........

port_c.Lhold_count = 0;     //计数器清零

.......

port_c.Hhold_count += 1;        //高电平保持计数器加一

....

port_c.Hhold_count = 0;

.....

num = ascii((char)(port_c.pul_count) / 100);

......

num = ascii((((char)(port_c.pul_count) - (num - 48) * 100)) / 10);

..........

num = ascii((char)(port_c.pul_count) % 10);
.............

网友A:
随便说说

struct Port_count
{
    long long pul_count;           //端口脉冲计数器
    char Lhold_count;              //端口高电平保持计数器
    char Hhold_count;              //端口堤电平保持计数器
}port_c[16]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long long啥东东

楼主:
long long

long long
是64位数据类型,好多编译器支持.

网友A:
随便说说

  是不是char类型要放于前面...

楼主:
你是说在结构体里面吗?

网友A:
随便说说

  对,试一下...

楼主:
我把LONG LONG 型换成CHAR还是不行

看来问题不是这里.

楼主:
我把结构体换成三个数组还是不行,老样子

网友A:
随便说说

你先定义一结构体,再定义一结构体型变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