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RAM中数据不能保存问题?

楼主(2007-03-28):
向各位高手请教:我用状态机编写了一个简单的8*8RAM,通过了编译综合。通过波形仿真,各项功能都正确,除了数据保存功能,我想把数据写进RAM里面,再通过读功能把数据读出来,但问题出现了,每次都是自动清零,读出来的数据全是零,我看了代码,发现没错,最少没有逻辑上的错误,这个RAM也没有自动清零的功能,我只是在开始的时候用了 RAM0 <= RAM0;语句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来值
下面是读状态的一个状态:
Unit14 : begin
              DO_RAM <= RAM14;
              Full   <= 1'b0;
              Empty  <= 1'b0;
              State  <= Unit15;
           end
其中Unit14是其中的一个状态,DO_RAM 是RAM的输出端口,RAM14是RAM中的一个单元,Full和Empty是两个标志信号,表明RAM中的状态。
希望高手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