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硬要把工控机ISA总线与基准电压联系起来,那么该怎么做?

楼主(2007-03-29):
如标题:"如果硬要把工控机ISA总线与基准电压联系起来,那么该怎么做?'
我的意思是我要怎么样才能通过ISA总线设置我所需要的基准电压(比如30V),
我一直在想,直接弄个30V的电源不就得了.可是撒,我想了好久都想不通怎么通过ISA总线来设计我所需要的,可能我觉得我这问题就问得不对,可想不通在哪.
总而言之,"基于ISA总线的*******电路板的研究",我在这点上卡住了.
如果可以通过ISA总线,那需要些什么样元件啊?

谢谢了,太困惑了.

楼主:
也不知道 我把问题讲明白没有.总之,语言组织能力差了点

网友A:
你的意思可以明白,但描述的太离谱了

“联系”是没有办法的,那叫“生成”。ISA总线上是有电源的,正负12V和正负5V,你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电源通过DCDC升压,然后利用基准源得到。30V的基准源恐怕难找,但可以用低压的基准源通过高精度运算放大器提升电压得到,运放要用经DCDC升压后的高压直流供电。

楼主:
==chunyang 老师,那这样行吗?

我通过8253/8254产生频率脉冲,然后通过LM331经过F/V转换成V(基准电压),
这样行吗?这样好歹把它跟ISA联系起来了.

楼主:
哈哈

chunyang老师:“联系”是没有办法的,那叫“生成”。
这句解释得真棒.

楼主:
这样可以吗?

1)PC-ISA-D/A转换得到比如30V?
2)我通过8253/8254产生频率脉冲,然后通过LM331经过F/V转换成V(基准电压),
这样行吗?这样好歹把它跟ISA联系起来了.
这两种哪种能行得通?好象都可以,不知道行得通否?

网友A:
无法转换成超过电源电压的高压的

我说的是唯一的方向,当然振荡源可以多样化。

网友B:
楼主这个灯笼太厚皮了.

工控机ISA总线电气规范没有供30V的线路.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在不改变ISA的基础上获得30V?那么唯一办法是DC-DC,从ISA的电源获得能量.要注意电源是否有足够功率负担这个额外负荷.电源回路是否有足够的电流容量等问题.如果实在满足不了,只好外加电源了.也就是你说的"直接弄个30V的电源".不过,估计是要整一个可编程电压源,功率不太大的.

如果说联系,大概是共地的意思,是不是啊?或者通过总线对这个电压模块进行控制编程.

"联系"这个字眼出现在官方要求上吗?(作业题目?)原文本是怎么写的?笼统得不行.

问题说不清讲不明,有时是要惹祸的.语言是人与人沟通的重要工具.不行就补课去.磨刀不误砍柴工.

楼主:
TO :杨老师
受教了,看书不懂撒,没经验,理论我也差,就像我永远区分不了模拟点和数字地(虽然我看了些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

1)PC-ISA-D/A转换得到比如30V?
2)我通过8253/8254产生频率脉冲,然后通过LM331经过F/V转换成V(基准电压),
这样行吗?.
这两种哪种能行得通?好象都可以,不知道行得通否?
在线等待解答.

楼主:
依然困惑哦

 to chunyang 老师:"无法转换成超过电源电压的高压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ISA后接D/A转换至多产生15V的,是这意思吗?
那你说的"我说的是唯一的方向"这什么意思 ?
哈哈 麻烦了哦

楼主:
UP 老大们都娱乐去了?

网友B:
DAC和F/V都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

DAC和F/V都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你现在的可用办法是从5V或12V任一电压通过DC-DC(高频变压器\升压开关电源)转换为更高的电压来作为你想要的DAC\F/V电源电压,才有可能实现你的这两个构思.12V变12kV不成问题.你基础太差,也许这么说你还不能形成概念.

看书看不懂是借口.别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我看的书不下200本,每本从目录到尾页翻过不下20次.其中一本不到200页的书我愿意花4年去反复看.除了我老父偶尔讲讲他的观点外,几乎没有人对我说过教.我不善于背书,但吸收的内容足够我在这里吹毛。

楼主:
to 扬老师:好好,以后好好看书.

可是我看别人的参考文献这么说的:PC-DAC,好象后面不跟放大电路(即使放大,按不超过电源的说也达不到要求),真实疑惑啊 ,也不知道他们真的把东西做出来了不??/

楼主:
我是经常说到做不到的

经常告戒自己少上网,多学习,上网也只用GOOGLE.CN,可做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