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h_jtag烧写S3C44B0总是出现下列问题

楼主(2007-04-02):
Error: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以前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高手帮忙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B:
不是,是产生了可能的中断

楼主:
请问楼上的,这应该怎样解决

现在时好时坏

网友C:
H_jtag被很有名的搞技术的大款攒助过(对三星的肯定有问题

别做梦了,老是用别人的东东,不如直接在LINUX 下自已搞一过(网上大把现成的代码),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山高皇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