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申明为 static 属性有什么意义

楼主(2007-04-10):
static void __init early_initrd(char **p)
{
    unsigned long start, size;

    start = memparse(*p, p);
    if (**p == ',') {
        size = memparse((*p) + 1, p);

        phys_initrd_start = start;
        phys_initrd_size = size;
    }
}

static 属性有什么意义

网友A:
使用范围限制

生命本函数只可以在本文件内被调用

网友A:
sorry 应该是声明

网友B:
同意楼上

这是C的一个典型信息隐藏方法。

网友C:
函数名通常不会出现在符号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