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D求助,初学单片机,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07-04-13):
1.TMOD的地址是89H吗?

为什么我执行下面程序后89H地址里的值不是01H呢?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40H

START:MOV P1,#00H

MOV TMOD,#00000001B
END

2.access violation at c:0x0045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是哪里的错误

网友A:
TMODs是在89H,但是必须直接寻址,才是TMOD,否则是IDATA

楼主:
谢谢指点我的人

我终于搞明白了
原来我查看的不是RAM里面的89H,呵呵,还是要谢谢指点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