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可以帮我看看这个网表哪里错了吗?

楼主(2007-04-15):
TE, ic, meter, ni, ce
模拟报错是:好像是子电子里没有XX到地的通路。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表
simulation of TFT
.SUBCKT UNIT 1 5 6 7 8 9
M1 1 1 3 0 NMOS
M2 3 2 0 0 NMOS
M3 4 6 0 0 NMOS
M4 1 3 4 0 NMOS
M5 4 2 0 0 NMOS
M6 2 4 0 0 NMOS
M7 2 9 0 0 NMOS
M8 1 6 2 0 NMOS
M9 5 4 0 0 NMOS
M10 8 2 5 0 NMOS
M11 7 4 0 0 NMOS
M12 8 2 7 0 NMOS
.ENDS
V2 2 0 DC=5v
V3 3 0 PULSE (0 5 0ns 0ns 0ns 50ns 100ns)
V4 4 0 PULSE (5 0 0ns 0ns 0ns 50ns 100ns)
V5 5 0 PULSE (5 0 0ns 0ns 0ns 50ns 200ns)
XUNIT1 2 9 1 5 3 10 UNIT
XUNIT2 2 10 9 6 4 11 UNIT
XUNIT3 2 11 10 7 3 12 UNIT
XUNIT4 2 12 11 8 4 1 UNIT
.LIB E:\Hspice_2006.3\license.dat.bak
.TRAN 0ns 400ns 0ns
.PLOT TRAN V(5) V(6) V(7) V(8)
.PROBE V(5) V(6) V(7) V(8)
end

下面是给的报错: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D:\Study_SoftWare\Hspice2006\meta.cfg
 ******  HSPICE   Y-2006.03-SP1 32-BIT (May 24 2006) 13:32:58 04/13/2007 pcnt
  Copyright (C) 2006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ound in:
    D:\Study_SoftWare\Hspice2006\license.txt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is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e\桌面\复件 simulation.sp
  lic:
  lic: FLEXlm: v8.4b
  lic: USER:   ME                   HOSTNAME: me-2005
  lic: HOSTID: 00e05c013e14         PID:      1564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D:\Study_SoftWare\Hspice2006\license.dat
  lic: Checkout hspice;  Encryption code: BDA41F596944304D0130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1-jan-0/2006.03
  lic: NODE LOCKED DEMO license on host 00e05c013e14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D:\Study_SoftWare\Hspice2006\meta.cfg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D:\Study_SoftWare\Hspice2006\hspice.ini
 * hspice.ini
 *
 * use ascii only for initial pc hspice release
 *
 .option post = 2
 .subckt unit 5 6 7 8 9
 m1 1 1 3  nmos
 m2 3 2 0  nmos
 m3 4 6 0  nmos
 m4 1 3 4  nmos
 m5 4 2 0  nmos
 m6 2 4 0  nmos
 m7 2 9 0  nmos
 m8 1 6 2  nmos
 m9 5 4 0  nmos
 m10 8 2 5 nmos
 m11 7 4 0 nmos
 m12 8 2 7 nmos
 v1 1 0 5v
 .ends

 v3 3 0 pulse (0 5 0.0001ns 0.0001ns 0.0001ns 50ns 100ns)
 v4 4 0 pulse (5 0 0.0001ns 0.0001ns 0.0001ns 50ns 100ns)
 v5 5 0 pulse (5 0 0.0001ns 0.0001ns 0.0001ns 50ns 200ns)
 xunit1 9 1 5 3 10 unit
 xunit2 10 9 6 4 11 unit
 xunit3 11 10 7 3 12 unit
 xunit4 12 11 8 4 1 unit
 .inc  'g:\csmc06.lib'
 ****the newest modelb..receive date:29/11,2001
 * csmc 0.6u spice model of bsim3v3-dpdm ct02 process
 * when using spectre of cadence, please change level from 49 to 11.
 * when using pspice of microsim, please change level from 49 to 7.
 * when encounting problems, please mail to zhangxs@csmc-hj.com.cn
 *model = bsim3
 *newmodel =   3
 *metasoftware compatibility mode
 *these are bsim3v3 model parameters.

 *
 *lotname=mix dpdm username=user date=09-18-2001
 * lmin=0.6 lmax=20 wmin=0.8 wmax=20
 .model nmos nmos
 +level=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lmin=0.6e-6 lmax=2e-5 wmin=0.8e-6 wmax=2e-5
 +tref=25.0
 +version =3.0
 +tox= 1.25e-08
 +xj= 2.5000000e-07
 +nch= 1.2720520e+17
 +lln= 1.0295000
 +lwn= 1.0000000
 +wln= 0.9340000
 +wwn= 2.0000000
 +lint= 1.5200000e-07
 +ll= -3.5900000e-14
 +lw= 0.00
 +lwl= 0.00
 +wint= 2.0200000e-07
 +wl= -9.4300000e-14
 +ww= -5.1700000e-20
 +wwl= 0.00
 +mobmod=  1
 +binunit= 2
 +xl= 0.00
 +xw= 0.00
 +lmlt=  1
 +wmlt=  1
 +binflag=  0
 +dwg= -2.2914280e-08
 +dwb= 1.3746710e-08
 * diode parameters
 +acm= 2
 +ldif=0.00
 +hdif=0.00
 +rsh= 0
 +rd= 0
 +rs= 0
 +rsc= 0
 +rdc= 0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0.7278545
 +k1= 0.7409649
 +k2= -1.5283380e-02
 +k3= 7.1778210
 +dvt0= 14.8549000
 +dvt1= 1.0209540
 +dvt2= -4.6828460e-02
 +dvt0w= -8.0227880e-02
 +dvt1w= 8.8635700e+04
 +dvt2w= 0.1900000
 +nlx= 0.00
 +w0= 1.3573220e-06
 +k3b= -4.7786870
 +ngate= 1.0000000e+30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7.7711460e+04
 +ua= -7.4628200e-10
 +ub= 2.6335220e-18
 +uc= 3.5986350e-11
 +rdsw= 1.8026500e+03
 +prwb= 1.9065101e-02
 +prwg= -3.4200580e-02
 +wr= 0.9613520
 +u0= 4.2603870e-02
 +a0= 0.4940039
 +keta= -1.6965831e-02
 +a1= 0.00
 +a2= 0.9900000
 +ags= 1.9959440e-02
 +b0= 8.6096910e-08
 +b1= -4.3232750e-07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9.6102280e-02
 +nfactor= 1.0989590
 +cit= 2.3121500e-04
 +cdsc= 4.8599650e-03
 +cdscb= 9.1149930e-04
 +cdscd= 0.00
 +eta0= 6.2591110e-03
 +etab= -1.1673500e-02
 +dsub= 0.2718996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0.6415634
 +pdiblc1= 9.6421800e-03
 +pdiblc2= 1.5307820e-03
 +pdiblcb= -0.1822976
 +drout= 0.1000000
 +pscbe1= 2.7371760e+08
 +pscbe2= 4.6373430e-06
 +pvag= 0.00
 +delta= 1.0000000e-02
 +alpha0= 0.00
 +beta0= 30.0000000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0.3333333
 +kt2= -2.693e-02
 +at= 1.200e+04
 +ute= -1.6455
 +ua1= 1.113e-09
 +ub1= -1.046e-18
 +uc1= -6.622e-12
 +kt1l= 0.00
 +prt= 8.480e+02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4.350548e-04
 +mj= .4223898
 +pb= .9590048
 +cjsw= 3.648853e-10
 +mjsw= .1671139
 +php= .5406927
 +cta= 0
 +ctp= 0
 +pta= 0
 +ptp= 0
 +js=1.00e-14
 +jsw=0.00
 +n=1.0
 +xti=3.0
 +cgdo=2.0e-10
 +cgso=2.0e-10
 +cgbo=1.0e-13
 +capmod= 2
 +nqsmod= 0
 +elm= 5
 +xpart= 0
 +cgsl= 2.0000000e-10
 +cgdl= 2.0000000e-10
 +ckappa= 1.9920000
 +cf= 0.00
 +clc= 8.0259140e-09
 +cle= 2.0475841
 +dlc= 1.5184e-07
 +dwc= 2.015e-07
 *

 **warning** model nmos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
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
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

 .model pmos pmos
 +level=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lmin=0.6e-6 lmax=2e-5 wmin=0.8e-6 wmax=2e-5
 +tref=25.0
 +version =3.1
 +tox= 1.30e-08
 +xj= 3.0000001e-07
 +nch= 2.5099999e+16
 +lln= 0.2000000
 +lwn= 1.0000000
 +wln= 1.0660000
 +wwn= 2.0000000
 +lint= -1.3000000e-09
 +ll= -1.3500000e-10
 +lw= 0.00
 +lwl= 1.4900000e-15
 +wint= 2.3999999e-07
 +wl= 5.5000000e-15
 +ww= -8.2200000e-20
 +wwl= 0.00
 +mobmod=  1
 +binunit= 2
 +xl= 0.00
 +xw= 0.00
 +lmlt=  1
 +wmlt=  1
 +binflag=  0
 +dwg= -2.9800001e-08
 +dwb= 2.0800000e-08
 * diode parameters
 +acm= 2
 +ldif=0.00
 +hdif=0.00
 +rsh= 0
 +rd= 0
 +rs= 0
 +rsc= 0
 +rdc= 0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1.0168999
 +k1= 0.4355000
 +k2= 1.2700000e-02
 +k3= 11.1944000
 +dvt0= 6.4793000
 +dvt1= 0.9395000
 +dvt2= 8.7300000e-03
 +dvt0w= 3.7900000e-02
 +dvt1w= 0.00
 +dvt2w= 0.1900000
 +nlx= 0.00
 +w0= 2.9399999e-07
 +k3b= -2.3515999
 +ngate= 1.0000000e+30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9.4300000e+04
 +ua= 1.9199999e-09
 +ub= 7.7500000e-19
 +uc= -5.0000000e-11
 +rdsw= 3.3300000e+03
 +prwb= 9.9200000e-02
 +prwg= -3.7100000e-02
 +wr= 0.9804000
 +u0= 1.9200001e-02
 +a0= 0.2612000
 +keta= -1.4800000e-02
 +a1= 0.00
 +a2= 0.4000000
 +ags= 2.0000000e-02
 +b0= 3.1600001e-07
 +b1= -3.0300001e-07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0.1054000
 +nfactor= 0.8294000
 +cit= 9.8500000e-04
 +cdsc= 1.0000000e-10
 +cdscb= 0.00
 +cdscd= 0.00
 +eta0= 0.1185000
 +etab= -3.2900000e-03
 +dsub= 0.5157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2.9535999
 +pdiblc1= 1.0000000e-05
 +pdiblc2= 1.2900000e-03
 +pdiblcb= 0.1900000
 +drout= 3.0000000
 +pscbe1= 3.7000000e+08
 +pscbe2= 1.0000000e-10
 +pvag= 1.0000000
 +delta= 1.0000000e-02
 +alpha0= 0.00
 +beta0= 30.0000000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0.4763
 +kt2= -2.905e-02
 +at= 1.00e+04
 +ute= -1.00
 +ua1= 3.75e-09
 +ub1= -7.150e-18
 +uc1= -5.0833e-11
 +kt1l= 0.00
 +prt= -8.830e+02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8.208121e-04
 +mj= .5198076
 +pb= .9180865
 +cjsw= 4.107676e-10
 +mjsw= .2586436
 +php= .6054589
 +cta= 0
 +ctp= 0
 +pta= 0
 +ptp= 0
 +js=1.00e-04
 +jsw=0.00
 +n=1.0
 +xti=3.0
 +cgdo=1.0e-10
 +cgso=1.0e-13
 +cgbo=1.0e-13
 +capmod= 2
 +nqsmod= 0
 +elm= 5
 +xpart= 0
 +cgsl= 1.0000000e-10
 +cgdl= 9.9592000e-11
 +ckappa= 1.0000000
 +cf= 0.00
 +clc= 5.0018750e-08
 +cle= 0.8024064
 +dlc= -1.421085e-14
 +dwc= 2.304e-07
 *end of bsim model
 *

  **warning** model pmos is not used in netlist
 .tran 0.0001ns 400ns 0.0001ns
 .plot tran v(5) v(6) v(7) v(8)
 .probe v(5) v(6) v(7) v(8)
 .end
1 ******  HSPICE   Y-2006.03-SP1 32-BIT (May 24 2006) 13:32:58 04/13/2007 pcnt
 ******
 simulation of tft
  ******  circuit name directory
 ******
 circuit number to circuit name directory
 number  circuitname                   definition        multiplier
     0 main circuit
     1 xunit1.                         unit               1.00
     2 xunit2.                         unit               1.00
     3 xunit3.                         unit               1.00
     4 xunit4.                         unit               1.00

 **warning** recommend to set start explicitly:
             .TRAN tstep tstop START=val

1 ******  HSPICE   Y-2006.03-SP1 32-BIT (May 24 2006) 13:32:58 04/13/2007 pcnt
 ******
 simulation of tft
  ******  mos   model parameter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        model parameters  model name:   0:nmos     model type:nmos   ***
 ***************************************************************************

   *** general parameters ***
    deriv=   0.

   ***  level 49  model parameters  ***

       hspver=    2006.03               level=         49
      version=          3            paramchk=          1
       apwarn=          1                lite=          0
       vgslim=          0             binUnit=          2
       capMod=          2               xpart=          0
       mobMod=          1              nqsMod=          0
       stiMod=          0                 elm=          5
     sfvtflag=          0                 tox=  1.25e-008 meter
           xj=   2.5e-007 meter       binflag=          0
         lmin=     6e-007 meter          lmax=     2e-005 meter
         wmin=     8e-007 meter          wmax=     2e-005 meter
         lref=          0 meter          wref=          0 meter
         lint=  1.52e-007 meter          wint=  2.02e-007 meter
        lmult=          1               wmult=          1
           ll= -3.59e-014                 lln=     1.0295
           lw=          0                 lwn=          1
          lwl=          0                  wl= -9.43e-014
          wln=      0.934                  ww= -5.17e-020
          wwn=          2                 wwl=          0
          dwg=-2.29143e-008 m/V             dwb=1.37467e-008 m/V^1/2
           a0=   0.494004                 ags=  0.0199594 V^-1
           b0=8.60969e-008 meter            b1=-4.32327e-007 meter
         keta= -0.0169658 V^-1           voff= -0.0961023 V
        ngate=     1e+024 cm^-3           vbx=          0 V
          vbm=         -5 V                xt=  1.55e-007 meter
         vth0=   0.727854 V               nch=1.27205e+017 cm^-3
         nsub=     6e+016 cm^-3           nlx=          0 meter
       gamma1=          0 V^-1/2       gamma2=          0 V^-1/2
           k1=   0.740965 V^1/2            k2= -0.0152834
           k3=    7.17782                 k3b=   -4.77869 V^-1
           w0=1.35732e-006 meter          dvt0=    14.8549
         dvt1=    1.02095                dvt2= -0.0468285 V^-1
        dvt0w= -0.0802279 meter^-1      dvt1w=    88635.7 meter^-1
        dvt2w=       0.19 V^-1           dsub=     0.2719
         eta0= 0.00625911                etab= -0.0116735 V^-1
           u0=  0.0426039 m^2/V/sec         ua=-7.46282e-010 m/V
           ub=2.63352e-018 (m/V)^2          uc=3.59863e-011 V^-1
         vsat=    77711.5 m/sec            a1=          0 v^-1
           a2=       0.99               delta=       0.01 V
         rdsw=    1802.65 ohm-um         prwg= -0.0342006 V^-1
         prwb=  0.0190651 V^-1/2           wr=   0.961352
         pclm=   0.641563             pdiblc1= 0.00964218
      pdiblc2= 0.00153078             pdiblcb=  -0.182298 V^-1
       pscbe1=2.73718e+008 V/m          pscbe2=4.63734e-006 V/m
        drout=        0.1                pvag=          0
      nfactor=    1.09896                cdsc= 0.00485996 f/m^2
        cdscb=0.000911499 f/V/m^2       cdscd=          0 f/V/m^2
          cit=0.000231215 f/m^2        alpha0=          0 m/V
        beta0=         30 V               dlc=1.5184e-007 meter
          dwc= 2.015e-007 meter           clc=8.02591e-009 meter
          cle=    2.04758                cgso=     2e-010 f/m
         cgdo=     2e-010 f/m            cgbo=     1e-013 f/m
         cgsl=     2e-010 f/m            cgdl=     2e-010 f/m
       ckappa=      1.992                  cf=          0 f/m
         tnom=     298.15 K               kt1=  -0.333333 V
         kt1l=          0                 kt2=   -0.02693
          ute=    -1.6455                 ua1= 1.113e-009 m/V
          ub1=-1.046e-018 (m/V)^2         uc1=-6.622e-012 m/V^2
           at=      12000 m/s             prt=        848
          using Berkeley noise model       noiMod=          1
         noia=     1e+020                noib=      50000
         noic=  -1.4e-012                  em=   4.1e+007
           ef=          1                  af=          1
           kf=          0              gdsnoi=-1.23457e-029
          using Hspice diodes            using ACM
          acm=         2                 hdif=         0 meter
         ldif=         0 meter             js=    1e-014 amp/m^2
          jsw=         0 amp/m            xti=         3
            n=         1                   cj=0.000435055 f/m^2
           mj=   0.42239                   pb=  0.959005 V
         cjsw=3.64885e-010 f/m             mjsw=  0.167114
          php=  0.540693 V               pbsw (not used)
       cjgate=3.64885e-010 f/m            cjswg (not used)
        mjswg (not used)                 pbswg (not used)

 **error**  no dc path to ground from node        0:1                defined in subckt 0

          ***** job aborted
1 ******  HSPICE   Y-2006.03-SP1 32-BIT (May 24 2006) 13:32:58 04/13/2007 pcnt
 ******
 simulation of tft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total memory used        421 kbytes

  # nodes =    28 # elements=    55
  # diodes=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48 # va device =     0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0
     transient         0.00   4000000         0         0 rev=     0
     readin            0.08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total cpu time          0.09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3:32:58 04/13/2007
               job ended   at  13:32:58 04/13/2007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D:\Study_SoftWare\Hspice2006\hspice.ini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网友A:
0节点

你看看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定义ground。

网友B:
节点1上没加到地的 电源呀

节点1上没加到地的 电源呀

网友C:
节点1就连了及个MOS管的栅,没有到地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