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eil\ARM\BIN\AA 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7):
我用keil 调试arm的程序时,有个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就是直接打开原有的工程都会出现如下的错误:
这是为什么呀??请各位指点一下!多谢!!!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s...
--- Error: can't execute 'e:\Keil\ARM\BIN\AA'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可能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可执行程序吧

你看看OPTION/USER after builder有没有东西

楼主:
恩?什么意思?

 可能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可执行程序吧?什么意思?我怎么可能自己定义可执行的程序。OPTION/USER after builder这个在那里?找了N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B:
选择编译器不对吧...

网友A:
恩,是编译器的问题

你的版本比较高,已经没有CARM编译器了,所以会出错

楼主:
哦,应该版本太高吧,我去安装一下低点的看看

网友C:
re

因为keil for arm 3.03以上版本是不带CARM编译器的了..
而你的程序又是指定CARM编译,所以出现不能编译提示..

关于用KEIL for ARM 3.03a以上版本编译LPC214X的例程问题

和RV编译后关于编译信息显示的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的帖子,教你从CARM转RV编译器..
只需改启动文件...
http://www.mcu123.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6355&replyID=&skin=1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mcu123ad ,

说的真清楚。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D:
ARM编译器

用GCC吧,开源的,免费,移植也方便,官方的例子很多就是GCC编译的,昨天用CARM编译ADI的例程,出错,换了GCC就可以啦

楼主:
gcc啊,我是初学者,没有试过,得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