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最伤心的一次,心都凉了,哭ING!

楼主(2007-04-21):
各位老大~~~我画了一天的PCB,准备今晚加斑搞定的,呵呵,画完以后保存以后,再就打不开了啊。。。现在我已加到6:27了,快天亮了啊。。呵呵
错误提示: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D3E6637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F

老天啊,这是什么世道啊,人生真的没意义~~~
 谁有没有PROTEL公司电话号码啊,我要去找他们了啊。。。。。。伤心ing ~~~~~~~~~~~~~~~~~~~~~~~~~~~~~~~~~~~~~~~~~~~~~~~~~~~~~~~~~~~

网友A:
晕,这么一点挫折就说人生没意义了?

   很久不用protel了,不急,你的问题能够解决。菜单File前面那个图标菜单,里面有一个"修复",你指定修复你的文件看看;其二,看看你的protel 系统的buckup文件在那个文件夹,你可以import...来还原几分钟以前的文件。
   这样的问题,protel始终都存在,建议用PADS2005. 祝你好运!

网友B:
~~~~~~~~~~

在困难面前永远不说"怕"~~~~~~~~~~~~~~~~~

楼主:
老大们,还是不行啊~!

多谢老大们批评啊,,今天不搞定不睡觉~~~~
 eeprooM兄:我修复过了也不行啊,软件我也重装过,连系统也装过啊,在别人的电脑上也打不开.哎~~
  别的PCB文件能打开,就只这个打不开.
  我找到这板还没画完时的PCB文件,能打开,但是我把它画完后,保存后再打开就不行了啊,,,真的怪啊.......

网友A:
搞定了么?苦孩子

楼主:
没有啊

哎,,搞不定啊.
我找到那个PCB文件,是我已前没画完时导出的.
能打开,我接着画了几下也能保存,也能打开.怪的是,我画了3个小左右快画完的时候,保存后又打不开了,,,,真的好怪啊,,,
还有我发现所有打不开的PCB文件下,都有一个.LDB的文件,而那些正常的.DDB文件下没有啊???是不是这里的原因啊,,,,

网友C:
PROTEL卸载重装

网友C:
我以前的机器经常出这样的问题,重装就ok了

网友D:
读取自动备份文件。

网友E:
真的苦命的兄弟呀

真的苦命的兄弟呀,我遇到的是PCB 跟 SCH的引脚不一致,大意了,把板子画错了
,注意了二极管不知道可变电阻也这样,真是火大了,还把工程师的锂电池烧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