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07-04-21):
我的串口发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发送字符串的话就出现问题了

UARTSend("starting Tesing.....\n");

void UARTSend(unsigned char *pStr)
{
    while(*pStr != '\0')    // 最主要是这里
    {
        while(!TXSTAbits.TRMT);                        // Check if TXR shift register if empty
        //while(!PIR1bits.TXIF);
        TXREG = *pStr;
        pStr++;
    }
}

假如我定义一个数组buf[] = "Starting Tesing....."
UARTSend(buf); 这样就没有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发送字符串的时候应该如何写才比较方便? 多谢!

网友A:
试一试void UARTSend(const char *pStr)看看

楼主:
re

已经解决,如下:

void UARTSend(const rom char *pStr)
{
    do
    {
        while(!TXSTAbits.TRMT);
        TXREG = *pStr;
    } while( *pSt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