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中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7-04-29):
我通过c51单片机计算出外加方波信号的频率,但是不知道如何将这个整形变量显示到液晶上,显示字符串倒还是可以。请问该如何修改程序啊。

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fre;
unsigned int k=0;
unsigned char ff;
unsigned int cx;
unsigned int start;

sbit rs=P2^7;
sbit rw=P2^6;
sbit e=P2^5;

delay(uchar time)
  {
  while(time--);
  }

enrw()
  {
  rs=0;
  rw=0;
  e=0;
  delay(250);
  e=1;
  }

write_data(uchar c)
  {
  P0=c;
  rs=1;
  rw=0;
  e=0;
  delay(250);
  e=1;
  }

init_lcd(void)
  {
  P0=0x01;
  enrw();
  P0=0x38;
  enrw();
  P0=0x0F;
  enrw();
  P0=0x06;
  enrw();
  }

write_cmd(uchar m)
  {
  P0=m;
  enrw();
  }

position(uchar row,uchar column)
  {
  uchar p;
  if(row==1)
    p=0x80+column-1;
  else
    p=0xC0+column-1;
  write_cmd(p);
  }

display_char(uchar *s)
  {
  write_data(*s);
  }

display_string(uchar *n)
  {
  for(;*n!='\0';n++)
    write_data(*n);
  }

void Timer01Init(void)
  {
  TMOD=(TMOD&0xf0)|0x01;  //T0工作于定时方式1
  TMOD=(TMOD&0x0f)|0x51;  //T1工作于记数方式1
  TL1=0;
  TH1=0;
  TL0=-46080;             //T0定时60ms
  TH0=-46080>>8;
  ET0=1;
  TR0=1;
  ET1=1;
  TR1=1;
  EA=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count;
  EA=0;
  TR0=0;
  TR1=0;
  TL0=-46080;             //T0定时50ms
  TH0=-46080>>8;
  count=65536*k+TH1*256+TL1;
  fre=count*20;
  k=0;
  start=1;
  //display_string(fre);
  TL0=-46080;             //T0定时50ms
  TH0=-46080>>8;
  TL1=0;
  TH1=0;
  TR1=1;
  TR0=1;
  EA=1;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0;
  TL1=0;
  k++;
  }

main()
  {
  unsigned int *m;
  Timer01Init();
  init_lcd();
  position(1,3);
  display_char("x");
  display_char("f");
  position(2,3);
  display_string("11");
  while(start==0);
  if(fre==2000)
      {
      cx=1;
        display_string("cx1");
      }
  else
      {
      cx=0;
      display_string("cx0");
      }
  while(fre/10>=1)
    {
    m="d";
    fre/=10;
    display_char(m);
    }
  while(1);
  }

楼主:
我想把获得的变量fre显示到液晶上,该怎么改程序啊?

网友A:
先写个转阿四可马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