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关于SDRAM问题!!

楼主(2007-05-05):
最近在自己做的扳子上进行调试(s3c44b0x + sst39vf1601 + HY57v561620),出了些问题请高手指教!
首先,我已经把硬件初始化的一些代码烧进flash中了,包括44bint.s ,memcfg.s ,option.s
已经将SDRAM进行配置了呀,可是为什么一上电,然后点击ads中的debug进行在SDRAM中调试时总进不去呢??
错误提示如下:
RDI Severe Error 00612:
Memory read/write error-
Can't re-enter debug state

弄了好久也不知道哪里毛病?
难道是硬件毛病,可是检查过了呀,没有虚焊短路现象.
HY57v561620(4M x 16Bit x 4Bank)
按照数据手册:ADDR23接BA0  ADDR24接BA1
然后把B6_SCAN        EQU    0x1    ;9bit

希望做过这方面的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A:
BO设成多少?

网友B:
一点浅见,仅供参考!

Debug应该用AXD吧,而且需要一个调试代理,如banyan等。

另外,你的JTAG端跳线是否设置为wigger模式啊?

楼主:
re

我用代理了,H-JTAG. 而且也能发现我的ARM7TDMI

我的RO设置为:0x0c002000 我用的是bank6.

关键是现在没办法加载.axf文件啊.

记得原来没有flash时候可以加载.axf文件,后来我在flash里面添加了硬件初始化的一些代码烧进flash中了,包括44bint.s ,memcfg.s ,option.s

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哪里弄错了?

假如真的是初始化错了,应该能加载映象文件呀.只是会跑飞罢了,那现在为什么连映象文件都不能加载呢??

网友C:
一点意见!

其实在调试sdram时你最好吧代码放在内部的sram中运行,这样调试统计sdram和flash后再把代码写在外面的flash中!

网友D:
哈哈:

多半是SDRAM没有初始化吧,还有你的拷贝程序需要注意

楼主:
re

有没有在s3c44b0x做过4M*16bit*4Bank的哥们,看看我的接法没毛病吧
(16bit data bus)

 S3C44B0X       SDRAM(HY57V561620)
      A1^^^^^^^^^^^^^A0
      A2^^^^^^^^^^^^^A1
      ................

      A13^^^^^^^^^^^A12
      A23^^^^^^^^^^^BA0
      A24^^^^^^^^^^^BA1
别的控制信号应该都没毛病!

嗨!毛病依旧,好受打击.

只要我flash里面有启动代码,就不能进入debug状态,总提示上面的错误.

这个启动代码在另一个板子(s3c44b0x + sst39vf1601 + HY57v641620)上完全ok!

和这个板子唯一不同的就是sdram为1M*16bit*4Bank

我将启动代码中的memcfg.s作了相应修改,即使SDRAM初始化的不正确,也应该能节载映象文件,进入debug状态啊?一直在困惑.

楼上的"还有你的拷贝程序需要注意",难道这里还需要修改吗??

初学ARM,好多东西都在学习中.希望高手给点指点和建议!!

网友E:
不应该啊

我买了一块板也用的1M*16*4Bank的,我后来自己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561620,用原来的方法也通过了.你的接线低位没有错,但BA0和BA1我记不清了,你可以看44B0芯片手册上给的参考,我是按它给的连的,没有问题.
你用bank6了?一般的开发板都是用bank7的吧,地址是从0x0c000000开始的那个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