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5-09):
#include<reg52.h>
main()
    {
        P0^1=1;
    }
P是大写的,为什么在编译的时候不能通过,提示是语法错误呢?
TEXT1.C(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网友A:
sbit

#include<reg52.h>
sbit P0^1 = P01;

main()
{
    P01 = 1;
}

网友B:
在程序中P0^1是P0与1异或的意思,必须使用sbit

楼主:
|\shift

谢谢ayb_ice
但是你输错了,应该是这样
#include<reg52.h>
sbit P01 =P0^1 ;
main()
{
    P0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