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设计中信号与变量问题的探讨

楼主(2007-05-09):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用传统的方法进行芯片或系统设计已不能满足要求,迫切需要提高设计效率,因此能大大降低设计难度的VHDL设计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用VHDL语言设计系统的主要方法是:设计者根据VHDL的语法规则,对系统目标的逻辑行为进行描述,然后通过综合工具进行电路结构的综合、编译、优化,通过仿真工具进行逻辑功能仿真和系统时延的仿真,最后把设计的程序下载到芯片中,成功地实现系统功能。
---在VHDL设计中,最常用的数据对象主要有三种:信号(signal)、变量(variable)和常数(constant)。信号是电子电路内部硬件连接的抽象。它除了没有数据流动方向说明以外,其他性质几乎和“端口”一样;信号是一个全局量,它可以用来进行进程之间的通信。变量只能在进程语句、函数语句和过程语句结构中使用,是一个局部量。
---在VHDL语言中,对信号赋值是按仿真时间进行的,到了规定的仿真时间才进行赋值,而变量的赋值是立即发生的。下面的例子是从赋初值的角度说明信号与变量的这种区别的。
---例如用VHDL语言实现初值为A的十六进制的16个数的循环显示。
---对于如此的设计要求,如果用变量实现,则VHDL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evenauto is
port(clk:in std_logic;
y: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end sevenauto;
architecture behave of sevenauto is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count: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variable init:std_logic;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init = '0') then
count:= "1001";
init:='1';
end if;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0000"=>y<="1111110";
when "0001"=>y<="0110000";
when X"2"=>y<="1101101";
when X"3"=>y<="1111001";
when X"4"=>y<="0110011";
when X"5"=>y<="1011011";
when X"6"=>y<="1011111";
when X"7"=>y<="1110000";
when X"8"=>y<="1111111";
when X"9"=>y<="1111011";
when X"A"=>y<="1110111";
when X"B"=>y<="0011111";
when X"C"=>y<="1001110";
when "1101"=>y<="0111101";
when "1110"=>y<="1001111";
when "1111"=>y<="1000111";
when others=>y<="XXXXXXX";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在程序中,定义了变量count,希望初始值为“1010”。通过实验发现,在定义变量或信号时直接赋予初始值不能生效(如variable count: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1010”),它的初始值仍然是系统默认值(如count为“0000”)。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init(初始值为'0')来给count赋初值A即“1010”,具体方法见程序中斜体部分。这样,在第一个脉冲来时执行斜体部分if语句,而第二个脉冲来时由于init不为'0'而是'1',因此不执行该部分语句,从而实现为count赋初值的功能,这样程序从A开始进行数字的循环显示。
---如果把count类型改为signal,则结果将大不一样。
signal coun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process(clk)
variable init :std_logic;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init = '0') then
count<= "1001"; --(1)
init := '1';
end if;
count<=count+1; --(2)
---由于信号的赋值不是立即发生的,在语句(1)后面还存在对信号count的赋值操作(2),因此,语句(1)在此不起作用,count的最后值是语句(2)的值。因此如果将count设为signal的话,程序实现的是从0开始的16个十六进制数的循环。在这里,对信号赋初值的语句是不可行的。

仿真结果
---将设计好的VHDL程序在Altera公司提供的软件maxplusⅡ10.1环境下进行编译仿真,得到的仿真结果如图1、图2所示,其中图1是count为变量的结果,图2是count为信号的结果,其中输出y[6...0]分别与七段数码管的abcdefg七段相连。
---从图1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时钟脉冲上升沿,结果是“1110111”,数码管显示即为A,然后依次为b,C,d, E,F,0,1...9,A...循环下去,此处用小写的b和d,主要是与数字8进行区别。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时钟脉冲上升沿,结果是“1111110”,数码管显示即为0,然后依次示1...9,A, b,C,d,E,F,0,...循环下去。

结论
---在设计过程中,如果信号和变量的定义不合适的话,设计结果完全不一样,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谨慎使用信号和变量。在VHDL程序设计中,可以充分利用信号或变量的系统默认值,来灵活实现设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