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vhdl写法是否合法?

楼主(2007-05-11):
HDL, VHDL, hd, se, RS
我的疑问是when的分支是否可以加上begin和end?

case key is
    when ''11111110'' =>
    begin
         p <= 0 ;
         q <= 1 ;
    end
    when ''11111101'' =>
    begin
         p <= 1 ;
         q <= 2 ;
    end
    when ''11111011'' =>
    begin
         p <= 2 ;
         q <= 3 ;
    end
    when ''11110111'' =>
    begin
         p <= 3 ;
         q <= 4 ;
    end
    when ''11101111'' =>
    begin
         p <= 4 ;
         q <= 5 ;
    end
    when ''11011111'' =>
    begin
         p <= 5 ;
         q <= 6 ;
    end
    when ''10111111'' =>
    begin
         p <= 6 ;
         q <= 7 ;
    end
    when ''01111111'' =>
    begin
         p <= 7 ;
         q <= 0 ;
    end
    when others =>
         spken <= '0';

网友A:
re

不行,基本语法不支持。你用编译器 跑以下就知道不行了。

网友B:
re

when的分支不可以加上begin和end。理由:没有见过这样写的

网友C:
不需要加的

网友D:
不需要

用maxplusⅡ complier 一下就知道多余了!

网友E:
NO

begin和end 要求一个独立的进程

网友F:
re

实现这功能很容易的,,
用那么多BEGIN END  做什么?

网友G:
去掉就可以了

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H: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