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段VHDL的错误

楼主(2007-05-12):
用VHDL写的8位比较器,麻烦大家帮小弟找找错误,用MAXPLUS2编译的,好像应该是数据类型不对吧,但我不会改,大家看看吧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mpare is
port( a,b: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d,e,f: out integer range 1 downto 0);
end entity compare;

architecture behave of compare is
begin
process(a,b)
variable m: integer range 7 downto 0;
variable n: integer range 7 downto 0;
begin
  m:= conv_integer(a);
  n:= conv_integer(b);
if m=n then d<='1';
elsif m>n then e<='1';
elsif n>m then f<='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behave;

网友A:
re

因为没看到具体的错误提示,只能猜测了
1 conv_integer是不是实现 std_logic_vector向integer的转化,我记不清了
2 conv_integer两边的数据范围不匹配 8bit std_logic_vector的数据范围-128~+128 或 0-256 ,0-7的范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