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 uvision3调试一个C程序,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5-16):
  我用KEIL的uvision3调试一个C 语言的程序,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但是调试的时候,系统提示:*** Error: 'C:\Keil\C51\BIN\VDM51.DLL' not found

   小弟我不知道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找一个文件copy到提示目录

楼主:
什么文件都行吗?

网友B:
应该是你仿真器的驱动程序

应该是你仿真器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好吧?DLL是动态连接库。

楼主:
uvision不是可以调试的吗?

  我直接用uvision3调试的,没有用仿真器!
 uvision3是可以单独调试的吧!

网友C:
是可以调试的

但是你得让它知道用什么调试,对于你就是软件仿真,但是你得让他知道用哪适合这个片子的怎么用,VDM51.DLL就是管这个的,没有了就干不成了,就像你去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问,只有依靠地图,如果没有了地图你怎么去?

楼主:
谢谢

 那能不能指点一下,我这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我调试汇编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但是以调试C的时候就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D:
UV3有问题吧...

网友A:
找个新的VDM51.DLL

楼主:
到哪里找呀

到哪里找呀!
给出方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