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cd2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程序:

status  equ  3h
portb  equ  6h
trisb  equ  86h
portc  equ  7h
trisc  equ  87h
data1  equ  20h
data2  equ  21h
n1   equ  d'13'
n2   equ  0ffh
rp0   equ  5h
   org  000h
   nop
   bsf  status,rp0
   movlw 00h
   movwf trisc
   movlw 0ffh
   movwf trisb
   bcf  status,rp0
   movlw 00h
   movwf portc
check  btfsc portb,0
   goto check
   call delay
   btfsc portb,0
   goto check
   incf portc
check1  btfss portb,0
   goto check1
   call delay
   btfss portb,0
   goto check1
   goto check
;*******10ms delay***********
delay
   movlw n1
   movwf data1
lp0   movlw n2
   movwf data2
lp1   decfsz data2,1
   goto lp1
   decfsz data1,1
            goto lp0
   return
   end

错误: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1F)
...Loading DebugExecutive
...Programming DebugExecutive
...Programming Debug Vector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3, Expected Val = 0x87, Val Read = 0x86)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软件仿真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检查ICD2连接有没有问题?

能正确识别芯片吗?

楼主:
连接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换别的程序编程烧写都是正常的,就这个程序出问题。所以很是不解。

网友B:
擦一下再烧

先擦一下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