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的编译问题

楼主(2007-05-16):
我在编译CCS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d:\program files\ti\c2400\cgtools\bin\dspcl" -g -q -fr"d:/program files/ti/myprojects/hamigua1/Debug" -d"_DEBUG" -v2xx -@"Debug.lkf" "example.asm"
[include"]
>>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DOCUME~1\liuchao\LOCALS~1\Temp\include.if'
<example.asm>
我要编译的文件是example.asm,
有人说是连接库文件出错
我加入了库文件,rt2xxx.lib,但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我的板子是2407A的

谢谢先!

网友A:
问题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DOCUME~1\liuchao\LOCALS~1\Temp\include.if'
怎么放到临时文件夹了啊,
换个路径,看是否去掉了只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