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 设置PLL出现问题。

楼主(2007-05-23):
我用JTAG代理软件调试LPC2368.先简单描述一下我的过程:先把LPC的串口(使用中断,外部晶振)调试通过后,把周工CAN-232代码移植到LPC2368,添加RAM调试代码后LPC2368发送成功,接收到数据,但是,没有读出来,检查后因为没有进入中断,自己改造的RAM调试代码忘记MEMMAP设置,修改MEMMAP=0x02调试,程序跑飞,然后,改为RelInChip,下载后程序没有运行,串口收不到“Wellcome to using ZLG ARMLPC2XXX CAN test program!”,然后又烧写,现象入上,然后,整片擦除,JTAG连接正常,但是,PLL设置再也过不去了,
              LDR     R3, =CLKSRCSEL_Val    ; Select PLL source clock
              STR     R3, [R0, #CLKSRCSEL_OFS]
单步执行到STR     R3, [R0, #CLKSRCSEL_OFS] 时跑飞,
停止后AXD报错,
     RDI severe Error 00602: Can't halt targe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mode
屏蔽掉PLL设置后,可以继续执行,连接正常。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的原因呢?
我猜测芯片是不是出问题了,明天再买两片试验.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你是不是把用于其它的PLL设置,原封不动的搬到lpc23xx上来了

LPC23xx的PLL和以前的有所不同。

看看例程吧!!!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products/new/microcontrollers/~LPC2378/#LPC2378

楼主:
PLL设置我在2368上以前调试通过了,电流增加30毫安。

PLL设置我在2368上以前调试通过了,并且PLL设置成功后电流增加30毫安。
以下是我现在用的PLL设置,

   ; //LPC2368

; Setup Clock
                IF      CLOCK_SETUP != 0
                LDR     R0, =SCB_BASE
                MOV     R1, #0xAA
                MOV     R2, #0x55

;  Configure and Enable PLL
                LDR     R3, =SCS_Val          ; Enable main oscillator
                STR     R3, [R0, #SCS_OFS]

                IF      (SCS_Val:AND:OSCEN) != 0
OSC_Loop        LDR     R3, [R0, #SCS_OFS]    ; Wait for main osc stabilize
                ANDS    R3, R3, #OSCSTAT
                BEQ     OSC_Loop
                ENDIF

                LDR     R3, =CLKSRCSEL_Val    ; Select PLL source clock
                STR     R3, [R0, #CLKSRCSEL_OFS]
                LDR     R3, =PLLCFG_Val
                STR     R3, [R0, #PLLCFG_OFS]
                STR     R1, [R0, #PLLFEED_OFS]
                STR     R2, [R0, #PLLFEED_OFS]
                MOV     R3, #PLLCON_PLLE
                STR     R3, [R0, #PLLCON_OFS]
                STR     R1, [R0, #PLLFEED_OFS]
                STR     R2, [R0, #PLLFEED_OFS]

;  Wait until PLL Locked
PLL_Loop        LDR     R3, [R0, #PLLSTAT_OFS]
                ANDS    R3, R3, #PLLSTAT_PLOCK
                BEQ     PLL_Loop

M_N_Lock        LDR     R3, [R0, #PLLSTAT_OFS]
                LDR     R4, =(PLLSTAT_M:OR:PLLSTAT_N)
                AND     R3, R3, R4
                LDR     R4, =PLLCFG_Val
                EORS    R3, R3, R4
                BNE     M_N_Lock

;  Setup CPU clock divider
                MOV     R3, #CCLKCFG_Val
                STR     R3, [R0, #CCLKCFG_OFS]

;  Setup USB clock divider
                LDR     R3, =USBCLKCFG_Val
                STR     R3, [R0, #USBCLKCFG_OFS]

;  Setup Peripheral Clock
                LDR     R3, =PCLKSEL0_Val
                STR     R3, [R0, #PCLKSEL0_OFS]
                LDR     R3, =PCLKSEL1_Val
                STR     R3, [R0, #PCLKSEL1_OFS]

;  Switch to PLL Clock
                MOV     R3, #(PLLCON_PLLE:OR:PLLCON_PLLC)
                STR     R3, [R0, #PLLCON_OFS]
                STR     R1, [R0, #PLLFEED_OFS]
                STR     R2, [R0, #PLLFEED_OFS]
                ENDIF   ; CLOCK_SETUP

 ;///end of LPC2368

楼主: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了,

user mannal --FCCO is in the range of 275 MHz to 550 MHz.

errata sheet----PLL output is limited to 290MHz

也就是说PLL必须在275M~290MHz,只有15MHz的范围,

以前的FCCO = FOSC * M * 2 * P

LPC2368的FCCO = (2 × M × FIN) / N

不明白以前为什么可以跑起来并且执行结果都正确?

网友B:
目前LPC2300的PLL有问题,PLL输出最大不能超过290MHz

建议将PLL输出设定为288MHz,否则会出现调试能通过而脱机不能运行的情况,或者有时能脱机运行有时不行。

网友C: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2007-07-19):
LPC2368用12M晶振更好一点。

2368里的RTCK的作用变了,去掉RTCK的下拉的电阻照样工作的很好!

网友D:
对的,以前LPC213X,214X对RTCK很敏感,,现在的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