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读写问题

楼主(2007-05-23):
 我主机上read串口 开发板上电后主机上看不到打印信息
 程序是在pc下运行的 运行后开发板上电,因为上电是开发板要打印一些信息
 先打开串口 然后初始化串口 最后用read函数读串口
所以通过 下面的这个程序读一些开发板打印的一些信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erial.h"
int main(void)
{
    int fd;
    int nread,i;
    char *buff;

    if((fd=open_port(fd,1))<0){
        perror("open_port error");
        return;
    }
    if((i=set_opt(fd,115200,8,'N',1))<0){
        perror("set_opt error");
        return;
    }
    printf("fd=%d\n",fd);
    fd=3;
    nread=read(fd,buff,8);
    printf("nread=%d,%s\n",nread,buff);
    close(fd);
    return;
}                  //其中open_port是打开串口,set_opt是设置串口
运行结果:
fcntl= 0
isatty success
fd-open=3
open fd= 3
set done
fd=:3
nread = 0,(null)
就是最后一句不对nread 应该是实际读入的字符个数 8,null 应该是一些字符

网友A:
先看到一个问题

char *buff;
nread=read(fd,buff,8);
读出的数据究竟能放到哪里呢?

应该定义成 char buff[32]这样才对吧。

楼主:
char buff[32];不行

char *buff改成 char buff[32];不行
我试过不论*buff事先分配地址没有,
也就是在char *buff 看buff的地址 和 buff 得到一个字符串之后再看buff地址;
它都是一个固定一个地址;
问题好像不在这儿;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自己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