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XD提示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ne??

楼主(2007-05-26):
TI, ni, AN, os, TE
我在做minigui实验时,axd老爱提示这样的错误
请问是什么意思呀

DBE Waring 00067 on object
'F:\minigui\uCOS-II\arm\Os_cpu_c.c':A
source file was found,but its modification time is
newer than the associated image so an interleaved
listing may not be correct

网友A:
重新编译一下工程,再调试就可以了

你现在的工程应该是直接从别的地方拷贝过来的吧。debug文件对应的目录信息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