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FIR滤波器代码,总觉得不对

楼主(2007-06-1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IR IS
    GENERIC
    (
        WIDTH    : integer :=    8
    );
    PORT
    (
        CLK,RESET_N    : IN    STD_LOGIC;
        X                : IN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H               : IN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Y    : INOUT    std_logic_vector(2*WIDTH-1 DOWNTO 0)
    );
END FIR;
ARCHITECTURE a OF FIR IS
   TYPE MEM IS ARRAY(0 TO 7) OF std_logic_vector(2*WIDTH-1 DOWNTO 0);
    signal  sys_reset : std_logic;
    signal   c        : integer range 0 to 7 :=0;
    signal  result_sum : std_logic_vector(2*WIDTH-1 DOWNTO 0);
    signal  result: MEM;

BEGIN

    sys_reset <= RESET_N;
    result_sum<=Y;
       --Y(6)<=result(6);
    --Y(5)<=result(5);
    --Y(4)<=result(4);
    --Y(3)<=result(3);
    --Y(2)<=result(1);
    --Y(0)<=result(0);

PROCESS (CLK,sys_reset)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sys_reset='0' THEN
Y<="ZZZZZZZZZZZZZZZZ";
--result_sum<="000000000000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result(c)<=X*H;
c<=c+1;
result_sum<=result_sum+result(c);
IF c>=7 THEN
   c<=0;
   result_sum<="000000000000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a;

楼主:
这是warning .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Info: Version 5.1 Build 176 10/26/2005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Mon Jun 11 15:20:09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map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ir -c fir
Info: Found 2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fir.vhd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FIR-a
    Info: Found entity 1: FIR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fir" for the top level hierarchy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1"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4"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6"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8"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1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12"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14"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16"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18"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2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22"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24"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26"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28"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process0~3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14]~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13]~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12]~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11]~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10]~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9]~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8]~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7]~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6]~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5]~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4]~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3]~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2]~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1]~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0]~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Y[15]~reg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Design contains 18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LK"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RESET_N"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0]"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1]"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2]"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3]"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4]"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5]"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6]"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X[7]"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0]"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1]"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2]"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3]"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4]"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5]"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6]"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H[7]"
Info: Implemented 34 device resources after synthesis - the final resource count might be different
    Info: Implemented 18 in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0 out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16 bidirectional pins
Info: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51 warning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Jun 11 15:20:10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Fitter
    Info: Version 5.1 Build 176 10/26/2005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Mon Jun 11 15:20:12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fit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ir -c fir
Info: Selected device EP1S10B672C6 for design "fir"
Info: Fitter is performing an Auto Fit compilation, which may decrease Fitter effort to reduce compilation time
Info: Device migration not selected. If you intend to use device migration later, you may need to change the pin assignments as they may be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devices
    Info: Device EP1S20B672C6 is compatible
    Info: Device EP1S25B672C6 is compatible
Info: No exact pin location assignment(s) for 34 pins of 34 total pins
    Info: Pin CLK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RESET_N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0]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1]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2]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3]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4]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5]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6]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X[7]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0]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1]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2]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3]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4]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5]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6]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H[7]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0]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1]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2]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3]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4]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5]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6]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7]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8]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9]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10]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11]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12]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13]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14]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Y[15]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specified -- optimizing circuit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default global requirements
    Info: Assuming a global fmax requirement of 1 MHz
    Info: Not setting a global tsu requirement
    Info: Not setting a global tco requirement
    Info: Not setting a global tpd requirement
Info: Performing register packing on registers with non-logic cell location assignments
Info: Completed register packing on registers with non-logic cell location assignments
Info: Completed User Assigned Global Signals Promotion Operation
Info: Completed Auto Global Promotion Operation
Info: Starting register packing
Info: Started Fast Input/Output/OE register processing
Info: Finished Fast Input/Output/OE register processing
Info: Start inferring scan chains for DSP blocks
Info: Inferring scan chains for DSP blocks is complete
Info: Fitter is using Normal packing mode for logic elements with Auto setting for Auto Packed Registers logic option
Info: Moving registers into I/O cells, LUTs, RAM blocks, and DSP blocks to improve timing and density
Info: Finished moving registers into LUTs, I/O cells, DSP blocks, and RAM blocks
Info: Finished register packing
Info: Statistics of I/O pins that need to be placed that use the same VCCIO and VREF, before I/O pin placement
    Info: Number of I/O pins in group: 34 (unused VREF, 3.30 VCCIO, 18 input, 0 output, 16 bidirectional)
        Info: I/O standards used: LVTTL.
Info: I/O bank details before I/O pin placement
    Info: Statistics of I/O banks
        Info: I/O bank number 1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39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2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39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3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43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4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1 total pin(s) used --  44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5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39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6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39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7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45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8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44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9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6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10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0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11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6 pins available
        Info: I/O bank number 12 does not use VREF pins and has unused VCCIO pins. 0 total pin(s) used --  0 pins available
Info: Fitter placement preparation operations beginning
Info: Fitter placement preparation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0
Info: Fitter placement operations beginning
Info: Fitter placement was successful
Info: Fitter placement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0
Info: Fitter routing operations beginning
Info: Fitter routing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0
Info: The Fitter performed an Auto Fit compilation.  Optimizations were skipped to reduce compilation time.
    Info: Optimiz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design's routability were skipped
    Info: Optimiz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design's timing were skipped
Info: Completed Fixed Delay Chain Operation
Info: Started post-fitting delay annotation
Info: Delay annot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 Completed Auto Delay Chain Operation
Warning: Following 16 pins have no output enable or a GND or VCC output enable - later changes to this connectivity may change fitting results
    Info: Pin Y[0]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1]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2]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3]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4]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5]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6]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7]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8]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9]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10]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11]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12]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13]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14]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Info: Pin Y[15] has a permanently enabled output enable
Warning: Following 16 pins have nothing, GND, or VCC driving datain port -- changes to this connectivity may change fitting results
    Info: Pin Y[0]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1]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2]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3]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4]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5]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6]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7]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8]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9]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10]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11]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12]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13]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14]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Y[15]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Quartus II Fitt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2 warning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Jun 11 15:20:22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11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Assembler
    Info: Version 5.1 Build 176 10/26/2005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Mon Jun 11 15:20:24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asm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ir -c fir
Info: Quartus II Assembl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Jun 11 15:20:29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05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Timing Analyzer
    Info: Version 5.1 Build 176 10/26/2005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Mon Jun 11 15:20:30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tan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ir -c fir --timing_analysis_only
Warning: No paths found for timing analysis
Info: Quartus II Timing Analyz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1 warning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Jun 11 15:20:31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01
Info: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54 warnings

网友A(2007-07-19):
 不管warning,仿镇一下看看

网友B:
没有错误?

这个程序没有错误吗  总感觉你的代码本身就有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