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请教: 按键功能显示(无字库的LCD屏)问题

楼主(2007-06-14):
//uchar code table0_menu_init_picture0[]={"请输入密码:....."};
//uchar code table0_menu_init_picture1[]={"....允许设置...."};
//uchar code table1_menu_init_picture[]={"                "};
//-----------------------------------------
void disp_menu_input_pin(void)
{
  uchar temp;
  int i,j=0;
  clr_lcd();
  for( i=0;i<100;i++ )
    {
      drawbmp(LCD_1_HZ,LCD_TOP,16,&Hzk[8*32]);     //请
      drawbmp(LCD_2_HZ,LCD_TOP,16,&Hzk[15*32]);    //输
      drawbmp(LCD_3_HZ,LCD_TOP,16,&Hzk[16*32]);    //入
      drawbmp(LCD_4_HZ,LCD_TOP,16,&Hzk[13*32]);    //密
      drawbmp(LCD_5_HZ,LCD_TOP,16,&Hzk[14*32]);    //码
      drawbmp(LCD_6_HZ,LCD_TOP,8,&Ezk[(':'-0x20)*16]);   //:
      delay_ms(1000);
      if( key_press() )                         //有按键
        {
          temp = get_key_value();               //得到键值
          buzzer_on_moment();
          g_led_on();
          if(temp<0x0a & j<6)                   //当键值小于0x0A时
            {
              buf[j] = temp;                    //保存键值即6位密码
              drawbmp((LCD_1_HZ+(j++)*8),LCD_BOTTOM,8,&Ezk[('*'-0X20)*16]);   //按键值即密码显示为“*”,按一个键显示一个
            }
        }
    // delay_ms(1000);
      if( key_press() )
        {
          temp = get_key_value();
          buzzer_on_moment();
          g_led_on();
          if( temp == KEY_ESC )                     //ESC键按下
            {
              disp_menu_input_pin();
            }
          if( temp == KEY_ENT )                       //ENT键按下
            {
              if( buf[0] == MIMA[0] && buf[1] == MIMA[1] &&
                  buf[2] == MIMA[2] && buf[3] == MIMA[3] &&
                  buf[4] == MIMA[4] && buf[5] == MIMA[5] )        //如果密码相同向下运行
                {
                  set_menu_key_ent_process();
                }
              else
                {
                  clr_lcd();
                  disp_menu_input_pin();                        //按键不同回到程序首行
                }
            }
        }
    }
}
//--------------------------------------------

在无按键的情况下屏幕上一直显示“请输入密码:”持续5--10秒,有按键时:直到密码输入正确,按ent键程序跳出应该怎样写
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