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编译u-boot-1.1.4时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7-06-15):
我的开发板CPU是2410。其实我只是编译自带的板子。
一直没有通过,有个网友说要用arm-linux-gcc-2.95.3.
我用了各种版本的都有这样的错误,请做过的同志指点一下。

pelican@debian:~/u-boot-1.1.4$ make smdk2410_config
Configuring for smdk2410 board...

pelican@debian:~/u-boot-1.1.4$ make ARCH=arm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tools'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tool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examples'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example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post'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post'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post/cpu'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post/cpu'
make -C tools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tools'
gcc -g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envcrc.c
gcc -g  -idirafter ../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c environment.c
gcc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o envcrc envcrc.o crc32.o environment.o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tools'
make -C examples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examples'
/usr/local/arm/2.95.3/bin/arm-linux-gcc -g  -Os   -fno-strict-aliasing  -fno-common -ffixed-r8 -msoft-float  -D__KERNEL__ -DTEXT_BASE=0x33F80000 -I/home/pelican/u-boot-1.1.4/include -fno-builtin -ffreestanding -nostdinc -isystem /usr/local/arm/2.95.3/lib/gcc-lib/arm-linux/2.95.3/include -pipe  -DCONFIG_ARM -D__ARM__ -march=armv4 -mabi=apcs-gnu -Wall -Wstrict-prototypes -c -o hello_world.o hello_world.c
cc1: Invalid option `abi=apcs-gnu'
make[1]: *** [hello_world.o]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pelican/u-boot-1.1.4/examples'
make: *** [examples] Error 2

网友A:
换个编译器吧

    在cygwin下用arm-elf-gcc 3.2.1编译u-boot 1.2没有任何问题。
    www.armecos.com提供《ecos增值包》,有移植文档,u-boot 1.2源码,编译器环境及使用方法说明。你只要改下配置,mak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换个编译器,用3.3.6以上的版本

网友C:
用arm-linux-gcc-3.3.2,编译可以通过

我试过,u-boot-1.1.5,u-boot-1.1.6,u-boot-1.2.0都可以用arm-linux-gcc-3.3.2直接编译通过!

不要用太高版本,比如3.4.1,因为3.4.1采用硬浮点,而u-boot采用软浮点。

不过我用2.95.3编译u-boot-1.1.4是可以顺利通过(按网上的说法修改了-mabi=apcs-gnu),而编译u-boot-1.1.5则不行,有点老了...

要注意,2.95.3编译u-boot-1.1.4的时候要修改一个地方,要修改的文件是/cpu/s3c44b0/下的config.mk:
将PLATFORM_CPPFLAGS +=$(call cc-option,-mapcs-32,-mabi=apcs-gnu)
改成:
PLATFORM_CPPFLAGS +=$(call cc-option,-mapcs-32,$(call cc-option,-mabi=apcs-gnu),)

再make,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