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救急!936芯片,谢谢!

楼主(2007-07-06):
编译通过了,但是调试时出现如下提示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Build target 'Target 1'assembling START900.A51...
compiling C936.C...
C51 COMPILER V7.09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4
C51 FATAL-ERROR -
  ACTION:  PARSING INVOKE-/#PRAGMA-LINE
  LINE:    C:\Keil\C51\BIN\C51.EXE E:\936\c936\C936.C LARGE OMF2 BROWSE DEFINE(3fffh)
  ERROR:   IDENTIFIER EXPECTED
C51 TERMINATED.
Target not created

使用的16K ROM 的菲利蒲936芯片,另外程序有9K多,Option内各参数该怎么设置最好?
谢谢!

网友A:
keil c51的评估版

你可能用的是keil c51的评估版,有2K的限制,安装个完全版可能就解决问题了,网上可以下载到,也可将下面的序列号输入你现在的版本,可能就是完全版了,试试吧.SN = K1DZP-5IUSH-A01UE

楼主:
谢谢! JDWANG说的对!

谢谢! JDWANG说的对!

现在已经装好了,而且调试也可以进入了,但是又有一个FATAL ERROR是这样提示的:

“    MONITOR ERROR 22 :NO CODE MEMORY AT ADDRESS FFF0H      ”
然后我从反汇编的窗口可以看到在 FFF0 的地址有这样的语句(不属于程序内容)
“    FFF0   63001E  XRL  d6e(0x00) #wt1(0X1E)
      AJMP   C:F800   ”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删掉start900.a51这个文件即可.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问题解决了,谢谢!
故障分析:按照JDWANG, zlgmcu 楼上的步骤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