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II 下载配置问题

楼主(2007-07-10):
整个人已经快要被这个cyclone II搞吐血啦

现在是做好了程序就是下载不进去,很是着急

慢慢把遇到的问题描述一下,请高人指点一二

为了测试,总有做了两块试验板,用不同的下载方式,出现不同的问题。

试验板1

采用JTAG和AS相结合的下载方式。电路接法参照了cyclone II 的datasheet,贴在附件中

为了测试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信号输出,从另外一个引脚直接输出。在测试中用的是5V方波校准信号。

出现的问题是:有的时候下载显示没有问题,但是输出为3.12v的高电平。而有时进行大概77%的时候给出错误提示: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

试验板2

采用JTAG下载,电路接法也放在附件里

下载直接报错:can't acess JTAG chain

测试发现nSTATUS信号上是一个脉冲信号,峰值3V,频率为31KHZ

不知道这是不是fpga已经坏了

网友A:
回答

1.出3.12v是因为FPGA的IO电压最大为3.3v
2.出现错误可能跟你的下载电缆有关

3."can't acess JTAG chain",如果AS下载也错误可能芯片坏掉,但同时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多半是电路有什么问题可惜看不到你的电路

网友B:
正在学习。

支持一下!

网友C:
可以让你的供货商给你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