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用KEIL调试LPC2132老是弹出Couldn't stop ARM device!

楼主(2007-07-20):
我用KEIL调试LPC2132老是弹出Couldn't stop ARM device!
不知道那位大侠遇到过我种情况,搞了两天了还没有搞定。
JTAG根本不可用,我用ISP擦除了也不行,一次都没有成功过,我都快晕倒了!

网友A:
你用的是ULINK?

楼主:
我是用的ULINK!

网友A:
有时JTAG clock 时钟跑不快也会这样子的,,降低时钟试试.

还有,与KEIL FOR ARM的版本也有关..
在2.5~3.0这两个版本好像要把jtag第15脚与第3脚短接..

楼主:
我把jtag第15脚与第3脚短接了。

没有在弹出Couldn't stop ARM device!,但是下载FLASH很慢,最后不成功,弹出: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这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搞定了没有

搞定了没有

网友C:
复位电路有问题

如题

网友D:
NXP的JTAG确实问题多多。

你将JTAG的第3,5,7,9,13脚对地加2000pf电容;对3.3V上拉10K电阻试一下。

网友E:
可以用一个并口的wiggler解决问题

用LPC的ARM经常有些怪怪的问题,个人观点

网友F: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有两块扳子,LPC2132的没有这个问题。
但LPC2148的就一直有这个问题,第15脚与第3脚已经短接

网友G:
ulink与目标芯片通讯不好

ulink与目标芯片通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