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这程序问题在哪儿?

楼主(2007-07-28):
TE, ge, WRITE, se, ST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
*********************************************************************************************************
*                                              PORTA TYPES
*                                         (Compiler Specific)
*********************************************************************************************************
*/

//typedef bit           BOOLEAN;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 Unsigned  8 bit quantity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S;                    /* Signed    8 bit quantity                           */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 Unsigned 16 bit quantity                           */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S;                   /* Signed   16 bit quantity                           */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32U;                   /* Unsigned 32 bit quantity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S;                   /* Signed   32 bit quantity                           */
typedef float          FP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
typedef double         FP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

#define DI    0                                    /* H : PORTA singal, L : Instruction singal              */
#define CS    1                                   /* 液晶显模块(LCM)的片选端                              */
#define RD    2                                   /* L : 当芯片选中,此引脚为低电平时,数据开始读           */
#define WR    3                                   /* L : 当芯片选中,此引脚为低电平时,数据开始写           */
#define RES 4                                   /* L : 当芯片选中,此引脚为低电平时,LCM初始化            */

#define SetBit(sfr,bit) (sfr|=(1<<bit))
#define ClsBit(sfr,bit) (sfr&=~(1<<bit))
/*$PAGE*/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WriteCMD (INT8U cmd);
void WriteDat (INT8U dat);
INT8U ReadStatus (void);
void InitLCM (void);
void ClearLCM (void);
void DisHZ (INT8U page, INT8U col, INT8U isnh, INT8U isnl);
void DisChar (INT8U page, INT8U col, INT8U order);
void DisString (INT8U x, INT8U y, INT8U *pst);
/*$PAGE*/

/* ASCII字库代码 8x16点阵 */

INT8U ASCII[16*96] = {};

void InitLCM (void)
{
    ClsBit(PORTB, RES);                            /* 硬复位                                               */
    _delay_us (500);
    SetBit(PORTB, RES);
    WriteCMD (0xe2);                            /* 软件复位                                     `       */
    _delay_us (10);
    WriteCMD (0xa2);                            /* LCD BIAS=1/9                                         */
    WriteCMD (0xa0);                            /* 列地址移动方向:ADC=0(SEG1->SEG132)                   */
    WriteCMD (0xc8);                            /* 行扫描方向:SHL=1(COM64->COM1)                        */
    _delay_us (10);
    WriteCMD (0x2f);                            /* 电源控制模式:VC,VR,VF=111                           */
    _delay_us (10);
    WriteCMD (0x26);                            /* 内部调整电阻比率:R2,R1,R0=111                       */
    _delay_us (10);
    WriteCMD (0x81);                            /* 对比度寄存器模式                                     */
    WriteCMD (0x3f);                            /* 对比度寄存器值  修改这个值就可以调节对比度了         */
    WriteCMD (0x40);                            /* 起始行                                               */
    WriteCMD (0xe0);                            /* 写入数据时列地址自动加1,但读时不变                  */
    WriteCMD (0xaf);                            /* 开显示                                               */
}
/*$PAGE*/

/*
*********************************************************************************************************
*                                        送入液晶显示模块LCM数据或指令
void WriteCMD (INT8U cmd)
{
    while(ReadStatus()&0x80);
    DDRA = 0xff;
    ClsBit(PORTB, DI);                            /* 数据/指令控制                                        */
    PORTA = cmd;                                /* 送入指令/数据                                        */
    ClsBit(PORTB, CS);                            /* LCM片选                                              */
    ClsBit(PORTB, WR);                            /* 写操作                                               */
    SetBit(PORTB, RD);                            /* 确保不被读操作                                       */
    asm("nop"); asm("nop");
    SetBit(PORTB, WR);
    SetBit(PORTB, CS);
}
/*$PAGE*/

void WriteDat (INT8U dat)
{
    while(ReadStatus()&0x80);
    DDRA = 0xff;
    SetBit(PORTB, DI);                            /* 数据                                                    */
    PORTA = dat;                                /* 送入数据                                             */
    ClsBit(PORTB, CS);                            /* LCM片选                                              */
    ClsBit(PORTB, WR);                            /* 写操作                                               */
    SetBit(PORTB, RD);                            /* 确保不被读操作                                       */
    asm("nop"); asm("nop");
    SetBit(PORTB, WR);
    SetBit(PORTB, CS);
}
/*$PAGE*/

INT8U ReadStatus (void)
{
    INT8U status;
    PORTA = 0xff;
    DDRA = 0x00;
    ClsBit(PORTB, DI);
    ClsBit(PORTB, CS);
    SetBit(PORTB, WR);
    ClsBit(PORTB, RD);
    asm("nop"); asm("nop");
    status = PINA;
    SetBit(PORTB, RD);
    DDRA = 0xff;
    SetBit(PORTB, CS);
    return (status);
}
/*$PAGE*/

/*
*********************************************************************************************************
*                               清屏
*
* Description: 这个函数用将液晶显示所有信息清除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void ClearLCM (void)
{
    INT8U   i, j;
    WriteCMD (0x4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com0
    for (i=0; i<8; i++)
    {
        WriteCMD (0xb0 | i); //Set Page Address
        WriteCMD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 0
        WriteCMD (0x01);      //Colum from 1 -> 129 auto add
        for(j=0; j<128; j++)
            WriteDat (0x00);
    }
}
/*$PAGE*/

/*
*********************************************************************************************************
*                                        液晶显示模块显示汉字
*
* Description: 这个函数用于向液晶显示模块送入显示的汉字. 汉字通常用16X16的点阵表示, 所以显示汉字就要求:
*               当显示0~7行(0~15列)时, 用第一页. 当显示第8~15行(0~15列)时, 用第二页.
*
* Arguments  : pgae    行号
*              col     列号
*              ch1
*
* Returns    : none
*********************************************************************************************************
*/
void DisHZ (INT8U page, INT8U col, INT8U isnh, INT8U isnl)
{
    INT32U addr;
    INT8U i, hzPORTA[32];
    INT16U ISN = 0;
    ISN = (INT16U)isnh<<8 | (INT16U)isnl;       /* 将汉字内码的第一字节第二字节合成一个字              */
    addr = 0x00004000 + ISN;                    /* 汉字点阵码在外接Flash中存储的首地址                 */
    //spiFlash(addr, hzPORTA, 32);                 /* 读出32个汉字点阵数据                                */
    WriteCMD ((page&0x07) | 0xb0);            /* 页地址指令配置                                      */
    WriteCMD ((col>>4) | 0x10 );              /* 列地址的高4位                                       */
    WriteCMD (col & 0x0F);                    /* 列地址的低4位                                       */
    for (i=0; i<16; i++)                        /* 显示上半个汉字                                      */
        WriteDat (hzPORTA);
    page++;
    WriteCMD ((page&0x07) | 0xb0);            /* 页地址指令配置                                      */
    WriteCMD ((col>>4) | 0x10 );              /* 列地址的高4位                                       */
    WriteCMD (col & 0x0F);                    /* 列地址的低4位                                       */
    for (; i<32; i++)                           /* 显示下半个汉字                                      */
        WriteDat (hzPORTA);
}
/*$PAGE*/

/*
*********************************************************************************************************
*                                        显示ASICC字符的函数
*
* Description: 这个函数用于向液晶显示模块送入显示的汉字. 汉字通常用16X16的点阵表示, 所以显示汉字就要求:
*               当显示0~7行(0~15列)时, 用第一页. 当显示第8~15行(0~15列)时, 用第二页.
*
* Arguments  : page     页地址(行号)
*              col      列地址
*              order 字符数据地址指针
*
* Returns    : none
*********************************************************************************************************
*/
void DisChar (INT8U page, INT8U col, INT8U order)
{
    INT8U i;
    INT16U x;
    x = order - 0x20;
    x *= 0x10;                   //ASICC字符从0x20开始,每个16 byte
    WriteCMD ((page&0x07) | 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CMD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CMD (col & 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 129 auto add
    for(i=0;i<8;i++)
    {
        WriteDat (ASCII[x]);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CMD ((page&0x07) | 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CMD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CMD (col & 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 129 auto add
    for (i=0; i<8; i++)
    {
        WriteDat (ASCII[x]);
        x++;
    }
    page--;                                  //写完一个字符page还原
}

/*$PAGE*/
/*
*********************************************************************************************************
*                                        显示字符串函数
*
* Description: 这个函数用于向液晶显示模块送入显示的汉字. 汉字通常用16X16的点阵表示, 所以显示汉字就要求:
*               当显示0~7行(0~15列)时, 用第一页. 当显示第8~15行(0~15列)时, 用第二页.
*
* Arguments  : x   列位置(即偏移第0列的值, 值只能取0~15, 即一个字符所占的列为8, 能显示16列)
*              y   行位置(只能取0~7)
*              pst 指向要显示的字体位置
*
* Returns    : none
*********************************************************************************************************
*/
void DisString (INT8U x, INT8U y, INT8U *pst)
{
    INT8U col, page;
    col = y * 8;
    page = 0xb0 | x;
    while ( *pst != '\0' )
    {
        if ( *pst < 0x80 ) //小于0x80是字符
        {
            DisChar(page, col, *pst);  //显示ASC字符
            col += 2*8;
            if (col > 15*8)
            {
                col = 0;
                page += 2;
            }
            pst++;     //下一个要显示的字符
        }
        else         //大于0x80是汉字
        {
            if (col >=  15*8)
            {
                DisChar (page, col, 0x20);   //一行的尾部只有半个汉字位置的处理,加一个空格,在下一行开始显示
                col = 0;
                page += 2;
                if (page > 7)
                    page = 0;
            }
            DisHZ (page, col, *pst, *(pst+1)); //显示一个汉字
            col += 2*8;
            pst += 2;
            if (col > 15*8)
            {
                col = 0;
                page += 2;
            }
        }
        if (page > 7)
        {
            page = 0;
            col = 0;
        }
    }

/*$PAGE*/

INT16S main(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PORTB=0x00;
    DDRB=0xFF;

    PORTC=0x00;
    DDRC=0xFF;

    PORTD=0x00;
    DDRD=0x0B;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0x00;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GICR|=0x40;
    MCUCR=0x00;
    MCUCSR=0x00;
    GIFR=0x40;

    TIMSK=0x00;

    UCSRA=0x00;
    UCSRB=0x18;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0x2F;

    ACSR=0x80;
    SFIOR=0x00;

    SPCR=0x40;
    SPSR=0x00;

    TWSR=0x00;
    TWBR=0x02;
    TWAR=0x00;
    TWCR=0x04;

    asm("sei");
    InitLCM ();
    ClearLCM ();
    while (1)
    {
        DisString(0, 2, "you are pig!");
    };
    return (0);
}

网友A:
因为 "you are pig!"

网友B:
you are pig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