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ues和Keil联调设置问题

楼主(2007-07-30):
这里有没有用Protues的。我装了个Protues 6.9 Professional版本,下载的论坛上说是**版,而且按上面的说的设置,但是用Keil联调不了。请各位指点一下。具体的设置是:
1、安装keil 与 proteus 6.5
2、把proteus安装目录下 VDM51.dll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 \C51\BIN 目录中。
3、修改keil安装目录下 Tools.ini文件,在C51字段加入TDRV5=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保存 注意:不一定要用TDRV5,根据原来字段选用一个不重复的数值就可以了。引号内的 名字随意~
4、打开proteus,画出相应电路。在proteus的tools菜单中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5、在keil中编写MCU的程序。
6、进入KEIL的project菜单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DEBUG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拉菜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一台的IP地址。端口号一定为8000 注意:可以在一台机器上运行keil,另一台中运行proteus进行远程仿真哦~
7、在keil中进行debug吧,同时在proteus中查看直观的结果(如LCD显示…)
以上是KEIL与 proteus 6.9以下的版本的联调。
KEIL与 proteus 6.9的联调有一点不同:
proteus 6.9没有VDM51.dll这个文件,要到官方网站上DOWN一补丁,vdmagdi.exe。安装后在\C51\BIN的目录下就有VDM51.dll这个文件了。
还要DOWN一**文件,PROSPICE.dll,替换\Proteus 6 Professional\BIN目录下的相同文件。其它地方跟6.5版的一样。附上补丁。

网友A:
哈哈哈...前兩天我也就這個版本的,剛成功

你先下vdmagdi.exe把它和proteus6.9和它都安裝好,再找個16進制文件編輯器.然后把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BIN目录下的Prospice.dll用UltraEdit打开,在1a4e8h处,将75 0A改为90 90再保存;(若版本为sp5则将0x1a9bch和0x1a9bdh的75 0A改为90 90,由于我的版本限制只是听别人说没有尝试过。)我的已經成功瞭.也是照網上的方法成功的,確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