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相关问题

楼主(2007-07-30):
小弟之前使用的是ccs1.0,现想换成ccs3.1,但发现如下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
1.如何在ccs3.1中打开原来的.mak文件,直接打开.mak文件会提示工程文件不存在,按提示新建一个也不行。
2.如何在ccs3.1中修改软件堆栈(stack)的大小,因为系统默认是400words,我之前的工程在ccs3.1中就通不过,虽然可以通过修改cmd文件来修改软件堆栈的大小,但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设得那么大,希望修改系统默认值,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修改的地方。
3.编译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eg: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DOCUME~1\george\LOCALS~1\Temp\include.if',这个我在有的电脑上会碰到,有的电脑上碰不到。

楼主:
知道怎搞了

软件堆栈在项目编译选项中设置,和.out文件的输出路径在一起设置。
第3个问题我把ccs3.1装在c盘就可以了(原来装在d盘)

网友A:
....

3.编译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eg: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DOCUME~1\george\LOCALS~1\Temp\include.if',这个我在有的电脑上会碰到,有的电脑上碰不到。

--------好象碰到过,是文件写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