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DSP坏了

楼主(2007-08-09):
为什么我的DSP复位引脚/RS上电后才1.6V呢?

我把TPS73HD318电源芯片的RS引脚输出 和 DSP芯片的/RS引脚断开

结果是:电源芯片的RS引脚输出正常,为3.3V

DSP芯片的/RS引脚输出却是2.V多

连到一起,就变成1.6V了,为什么?
是DSP坏了 ???

恳请高手指教!!!!!

可能是以上原因,CCS界面一直进不去。
总是显示:

Can't Initiation target CPU:
fatal error during: Register,Excution,Target,
device driver,Emulator Controller not Responding. It is recommonded to RESET EMULATOR.This will disconnect target from this emulator, the target then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楼主:
老师崔着拿出程序,我现在连板子都成问题了

老师崔着拿出程序,我现在连板子都成问题了

各位,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请告知您是如何解决的

我估计是复位问题了

应该是不是dsp芯片坏了吧?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A:
一般建议

可以直接将RS拉高试一试能不能进入CCS。

网友B:
自己焊的板子还是什么?

网友C:

向板子供电的电源IC好像有好几个,你查查其他的看一下,估计可能有其他的IC有问题,看看上电后,板卡上是否有IC过热,如果有过热的IC,那肯定是被烧坏了IC